[AT32F407] AT32F407VGT7的CAN2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发送也有波形

楼主(2021-07-09):
CAN2初始化后发送一次数据,用示波器测量始终有波行输出,频率有规则40K,驱动是按官方CAN1的改的,调试多次未解决,怀疑是否芯片问题。

楼主:
示波器测量图片

楼主: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引脚配置

楼主:
        CAN_InitType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0};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switch (bulv)
  {
          case 100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0;
                }
                  break;
                case 80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0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0;
                }
                  break;
          case 50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60;
                }
                  break;
          case 25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0;
                }
                  break;
                case 10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60;
                }
                  break;
                case 5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20;
                }
                  break;
                case 2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300;
                }
                  break;
          default: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10;
                }
                  break;
  }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SYSCLK=240M,  APB1CLK=120M, CAN Baudrate=(240/2)*1000K)/((1+9)*(3+7+2)) = 1000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skIdHigh=0x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skIdLow=0x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2,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NTConfig(CAN2,CAN_INT_RFP0,ENABLE);
CAN配置

楼主: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2_RX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AN2中断配置

网友A:
CAN没输出但是pin有输出的话,首先排除一下这个pin上其他功能有没有开起来。你这边PB12/PB13的话可能是TMR1或SPI2。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引脚定义这一节,看看有没有别的功能开启。

楼主:
问题找到了,借鉴了STM32的,查到的

什么原因呢,是使用CAN2要开CAN1的时钟吗?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接负载的话自动重传开着没ACK,就会一直重发

网友C(2022-09-07):
楼主,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网友D:
楼主原因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