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DA芯片共地同时输出DA的问题

楼主(2021-07-09):
多通道DA芯片共地同时输出DA的情况下,怎样让他们互不影响呢 有大神了解吗? 谢谢~
现象是这样的:做了8通道输出0-1ma的DA板,测试发现一个通道只要从0.5ma升高到1ma,其他通道输出电流都会降低约0.0016ma的样子,反过来从1ma降低到0.5ma,其他通道都升高0.0016ma,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能有啥影响?

网友B:

你确定是共地引起的互相影响吗?DA互相影响,我听过的只有几种情况:电源串扰,通道切换互扰,输出走线耦合互扰。。问问题,尽量把问题和现象描述清楚吧。搜索
复制

楼主(点评):
是这样的 我做了8通道输出0-1ma的DA板,测试发现一个通道只要从0.5ma升高到1ma,其他通道输出电流都会降低约0.0016ma的样子,翻过来从1ma降低到0.5ma,其他通道都升高0.0016ma,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1.你的DA是用什么芯片做的? 2.你给DA供电的电源是否有足够的供电能力,即电流变化时,供电电压保持不变。如果DA芯片的参考电压和供电电压是不同的引脚,那你要确认不同电流时,参考电压是否变了。 3.你的测试是动态的测试还是静态的?即你测试时,DA输出是在不停的变化,还是长时间保持着一定的输出?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da芯片就只输出电压,输出到运放输入端,基本不消耗电流。参考电压是由ref3030供的,外接的。我的da是长时间输出一个定值,但是中途可能会改变其中一路的输出,我的测试静态时候很稳定,但是只要改变其中一路的输出,其他路都受到影响。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那等你改变完其中一路的输出后,稳定一段时间后,其受影响的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不能恢复了

楼主:

怀疑是阻抗不连续导致的,做个4层板是否会好点呢?

网友:
地回路检查下

网友D:
公地的地线面积不够,或接地点非常不合理。接地点应距离电源最近,而不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