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已解决】HC89S003的数据类型支持疑问

楼主:
HC89S003对long类型的不支持还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刚入门撸代码,烦请各位高手指教。long不是4字节,数据范围很大嘛

不超过65535,没问题。

超过65535有问题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gui_AdcValue = 0;                                          //用于存放ADC的值
        unsigned long xdata ValueNum1 = 0;
        System_Init();
        Delay20us();
        while(1)
        {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C0&0x20));                //等待ADC转换结束
                        ADCC0 &=~ 0x20;                                        //清除标志位
                        gui_AdcValue = ADCR;                //获取ADC的值

                        ValueNum1 = gui_AdcValue * 32;

        }
}

网友A(2021-07-10):
仿真情况下IDE显示的值有可能不是实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情况下IDE显示的值有可能不是实际值。

感谢回复,这货必须保证相同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 void main()
  • {
  •         unsigned int gui_AdcValue = 0;                                          //用于存放ADC的值
  •         unsigned long xdata ValueNum1 = 0;
  •         System_Init();
  •         Delay20us();
  •         while(1)
  •         {
  •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                         while(!(ADCC0&0x20));                //等待ADC转换结束
  •                         ADCC0 &=~ 0x20;                                        //清除标志位
  •                         gui_AdcValue = ADCR;                //获取ADC的值
  •                         ValueNum1 = (unsigned long)gui_AdcValue * 3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