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2SE8AE VBAT电流过大

楼主(2021-07-09):
M482SE8AE VBAT电流过大,比M450大几十倍,CR2032电池没几天就消耗完了。

网友A:

楼主先自行确认程序是否没写好,端口没正确配置。搜索
复制

网友B:
之前用ST的407也遇到过这事,后来发现新换的电池没事

网友:
要考虑低功耗设计。

网友C:
不是短了吧

网友D: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感觉不太像芯片本身的事,
看看电路呢?

网友E(2021-08-13):
卡看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F:
硬件啊 软件啊 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G:
要一步一步的排查原因

网友H:
是最小系统吗

网友I:
确认程序是否没写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