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驱动难做么?

楼主(2021-07-09):
需要解决和注意什么问题,
有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A:
要不用直流电机,要不就让电机配驱动板

网友B:
有电机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C:
无刷的,有方案

网友D:
软硬件都还好,论坛里面有很多电机控制应用的解决方案和验证板,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还是买电机让厂家配吧,
先用起来在,
然后在慢慢移植过来

网友F:
有目标芯片了吗

网友G:
好像有专门的电机的这个系列吧

网友H:
可以选好芯片 然后找差不多的案例参考

网友I:
电路也需要自己搭建吗

网友J:
可以买现成的板子练练手

网友K(2021-08-09):
一般厂商都有驱动板
没做过的话,可能有些难度,但做两次,也许就好了

网友L:
建议去找方案商,从头到尾开发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M:
先参考一下别人成熟的电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