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RC552

楼主(2021-07-09):
1-硬件概述

RC522是应用于13.56MHz非接触式通信中高集成度的读写卡芯片,“三表”应用推出的一款低电压、低成本、体积小的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是智能仪表和便携式手持设备研发的较好选择。MFRC522利用了先进的调制和解调概念,集成了在13.56MHz下所有类型的被动非接触式通信方式和协议。支持14443A兼容应答器信号。数字部分处理ISO014443A帧和错误检测。

2-引脚定义

3-电路原理图

4-硬件连接

5-图形化模块
1.     RC522初始化,RST引脚,NSS引脚,SCK引脚,MISO引脚、MOSI引脚

2.     RC522写数据

3.     RC522读取数据。

6-范例代码

  • #define SOFTSPI_SCK_PIN  P2_5
  • #define SOFTSPI_MISO_PIN P2_4
  • #define SOFTSPI_MOSI_PIN P2_3
  • #define RC522_RST P1_0
  • #define RC522_RST_MODE {P1M1&=~0x01;P1M0&=~0x01;}//P1_0双向IO口
  • #define RC522_NSS P1_1
  • #define rc522_NSS_MODE {P1M1&=~0x02;P1M0&=~0x02;}//P1_1双向IO口
  • #include <STC8HX.h>
  •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 #include "lib/oled.h"
  • #include "lib/twen_board.h"
  • #include "mylib/rc522.h"
  • #include "lib/delay.h"
  • uint8 key[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int8 value[16]={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f,0x07,0x80,0x6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int8 RFID[16];
  • uint8 key1[6]={0xf7,0xf6,0xf5,0xff,0xff,0xff};
  • void setup()
  • {
  •   oled_init();//OLED初始化
  •   twen_board_init();//天问51初始化
  •   rc522_init();//RC522初始化
  • }
  • void loop()
  • {
  •   rc522_read(key,8,RFID);//RC522读数据
  •   oled_clear();//OLED清屏
  •   oled_show_num(0,0,RFID[(int)(0)]);
  •   oled_show_num(10,0,RFID[(int)(1)]);
  •   oled_show_num(20,0,RFID[(int)(2)]);
  •   oled_show_num(30,0,RFID[(int)(3)]);
  •   oled_show_num(40,0,RFID[(int)(4)]);
  •   oled_show_num(50,0,RFID[(int)(5)]);
  •   oled_show_num(60,0,RFID[(int)(6)]);
  •   oled_show_num(70,0,RFID[(int)(7)]);
  •   oled_display();//OLED更新显示
  •   delay(100);
  • }
  • void main(void)
  • {
  •   setup();
  •   while(1){
  •     loop();
  •   }
  • }

复制代码

7-测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