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31F6 CLK由PA9輸出

楼主(2021-07-09):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t main(void)

{

     RCC->CR|=0x00000003;

      RCC->CFGR&=0xFFFFFFF0;

   RCC->AHBENR|=0x1<<17;   //

   RCC->APB2ENR|=RCC_APB2ENR_SYSCFGEN;

   GPIOA->CRH&=0XFFFFFF0F;

   GPIOA->CRH|=0X90; //PA9

   GPIOA->AFRH=0X50; //AF5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MCO_SYSCLK ;

    while(1);

}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MM32F031F6P6,我用官网的代码跑不起来,我用jlink和stlink试了都不行,你也是在官网下的工程吗?我用的工程:Boards_MM32F031xx_q\MBF031C6T_q_lib\EXTI\EXTI_KEY

网友B:
霍,真不错,一直没试过这个功能,
看波形有点锯锯齿,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C:
为啥我的波形不是方波?(晶振脚)
是PA9输出转换了么?

网友D:
5HZ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