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种方式实现C语言访问MCU寄存器

楼主(2021-07-09):
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是SRAM地址已经确定的SRAM单元,在C语言环境下对其访问归纳起来有两种方法。

1、采用标准C的强制类型转换和指针来实现

采用标准C的强制转换和指针的概念来实现访问MCU的寄存器,例如:

#define DDRB(*(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5)

分析如下:

这样读/写以0x25为地址的SRAM单元,直接书写DDRB即可,即DDRB为变量,只不过变量的地址固定为0x25。例如:

DDRB = 0xff;

这样比直接采用指针变量的方法直观和方便的多,例如:

unsigned char *p, i;

p = 0x25;

i = *p; //把地址为0x25单元中的数据读出送入i变量

*p = 0; //向地址为0x25的单元中写入0

总结一下,就是(*(volatileunsigned char *)0x25)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通变量,这个变量哟固定的地址,指向0x25。而0x25只是个常量,不是指针,更不是变量。

2、对C编译器进行语法扩充

C编译器进行语法扩充。例如MCS51系列KeilC中扩充sfr关键字,举例如下:

sfr P0 = 0x80;

这样操作0x80单元直接写P0即可。

下面对AVR的歌C编译器对访问MCU寄存器的方法进行简介。

A:采用标准C的强制类型转换和指针来实现访问MCU的寄存器,每一个C编译器都支持,原因很简单,这是标准C

BICCAVRGCCAVR没有定义新的数据类型,只能采用标准C的强制类型转换和指针来实现访问MCU的寄存器。而IARCodeVisionAVR编译器对ANSI C进行了扩充,都定义了新的数据类型,是C语言可以直接访问MCU的有关寄存器,例如,IAR中:

SFR_B(DDRB, 0x28)

CodeVisionAVR中:

sfrb DDRB = 0x28

这样,PORTB=0xff;等同于(*(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5) = 0xff;0x25正好是寄存器PORTB在器件ATmega48/88/168中的地址。

GCCAVR每个AVR器件在头文件不采用直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宏,例如在iomx8.h文件中一个定义如下:

#define PORTB_SFR_IO8(0x25)

而在sfr_defs.h中可以找到如下两个宏定义:

#define_SFR_IO8(io_addr) _MMIO_BYTE((io_addr)+0x20)

#define_MMIO_BYTE(mem_addr) (*(volatile unit8_t *)(mem_addr))

实质上与直接的强制类型转换和指针定义是一样的。

另外,GCCAVR中宏_BV(bit)是操作I/O寄存器是频繁用到的,avr-libc建议使用这一宏进行寄存器的位操作,他在文件sfr_defs.h中定义如下:

#define _BV(bit)

以下是他的使用示例:

DDRB = _BV(PB0) |_BV(PB1); //器件头文件中已经定义PB0代表0PB1代表1

他等同于“DDRB=0x03;,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程序的可读性。不要担心它会生成比“DDRB=0x03;”更大的代码,编译器会处理这种事情,最终会输出与“DDRB=0x03;”同样的结果。

网友A:
这种定义,好像在哪见过,当时没在意,还觉得挺复杂

网友B:
是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可以这样操作呢?还是只有特定的单片机?

网友C:
这种方法,是不是适用所有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