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F6 TIM2_PWM 對應PA0 PA1 PA2 PA3 輸出PWM信號

楼主(2021-07-09):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wm.h"
#include "LED.h"
//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RCC_APB1ENR_TIM2EN;
   RCC->AHBENR|=0x7<<17;

   GPIOA->AFRL&=0x0000;
    GPIOA->AFRL=0x2222;
   GPIOA->CRL&=0XFFFF0000;
   GPIOA->CRL|=GPIO_CRL_MODE3|GPIO_CRL_CNF3_1;
   GPIOA->CRL|=GPIO_CRL_MODE2|GPIO_CRL_CNF2_1;
   GPIOA->CRL|=GPIO_CRL_MODE1|GPIO_CRL_CNF1_1;
   GPIOA->CRL|=GPIO_CRL_MODE0|GPIO_CRL_CNF0_1;
    TIM2->ARR=arr;
   TIM2->PSC=psc;

   TIM2->CCMR1=0X7878;
   TIM2->CCMR2=0X7878;
   TIM2->CCER|=TIM_CCER_CC1E|TIM_CCER_CC2E|TIM_CCER_CC3E|TIM_CCER_CC4E;
   TIM2->CR1=TIM_CR1_ARPE;
   TIM2->CR1|=TIM_CR1_CEN;

}
int main(void)
{
    u8 dir=1;
    u16led0pwmval=0;

   delay_init();
   //uart_initwBaudRate(115200);
    //LED_Init();
      RCC->CR|=0x00000003;
      RCC->CFGR&=0xFFFFFFF0;
   TIM2_PWM_Init(99,0);
   TIM2->CCR1=10;
   TIM2->CCR2=30;
   TIM2->CCR3=60;
   TIM2->CCR4=90;
   while(1)
    {

   delay_ms(5);
      TIM2->CCR1++;
    IF( TIM2->CCR1>=TIM2->ARR)
        {TIM2->CCR1=0x01;}

      TIM2->CCR2++;
    if( TIM2->CCR2>=TIM2->ARR)
        {TIM2->CCR2=0x01;}
      TIM2->CCR3++;
    if( TIM2->CCR3>=TIM2->ARR)
        {TIM2->CCR3=0x01;}
      TIM2->CCR4++;
    if( TIM2->CCR4>=TIM2->ARR)
        {TIM2->CCR4=0x01;}

    }
}

网友A:
你的板是自己做的吗?我用MM32F031F6p6R换到stm32f030F4P6的板子上,用官网的工程,LED灯都点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用的是官网的工程吗?Boards_MM32F031xx_q\MBF031C6T_q_lib\EXTI\EXTI_KEY 我用的官网这个工程

网友B:
这是最小系统的最小系统~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最小系统板,很棒的。

网友D(2021-08-10):
为啥,你输入法是繁体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