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160C特征与引脚

楼主(2021-07-09):
灵动微MM32SPIN160C采用高性能为内核为M0的32位微控制器,5V输出的LDO稳压器、三组具备有自举二极管的N通道半桥栅极驱动器。MCU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72兆赫兹,内置SRAM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MM32SPIN160C产品包含1个12位的ADC、1个比较器、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3个16位基本定时器、1个16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个I2C接口、1个SPI接口和1个UART接口。MM32SPIN160C产品提供QFN32封装形式,该产品适合于三相永磁无刷电机和电动工具等多种应用场合。灵动微电子代理厂商可提供产品应用解决方案支持.
 MM32SPIN160C特征
  •内核与系统
  –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内核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MHz
  –单指令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硬件除法器(32Bit)
  –单指令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存储器
  –高达32K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高达4K字节的SRAM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2.0V~5.5V供电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外部2~24MHz高速晶体振荡器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72MHz高速振荡器
  –内嵌40KHz低速振荡器
  •低功耗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 5V LDO 稳压器
  – 输入电压最高13.5V
  • 三组N 型半桥式栅极驱动器(GATE-DRIVER)
  – 三相栅极驱动器
  – 支持电压UVLO 保护
  – 1A/1A SINK/SOURCE 三相栅极驱动电流
  • 96 位的芯片唯一ID(UID)
  • 采用QFN32 封装
0  MM32SPIN160C引脚
  MM32SPIN160C引脚内置的SRAM
  内置最大可到4K字节的静态SRAM。
  它可以以字节(8位)、半字(16位)或字(32位)进行访问。SRAM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
  •数据总线上最大可到2K字节的SRAM。可以被CPU或者DMA用最快的系统时钟且不
  插入任何等待进行访问。
  闪存主要特性
  •高达32K字节闪存存储器
  闪存接口的特性为:
  •带预取缓冲器的数据接口(2×64位)
  •选择字节加载器
  •闪存编程/擦除操作
  •访问/写保护
  •低功耗模式
FLASH读操作
  嵌入式Flash模块可以像普遍存储空间一样直接寻址访问。任何对Flash模块内容的读操作都须经过专门的判断过程。
  取指令和取数据都是通过AHB总线读取访问,能够按照Flash访问控制寄存器(FLASH_ACR)中得选项所指定的方式执行:
  •取指:预取值缓冲区使能后可提高CPU运行速度
  •潜伏期:等待位的个数,保证正确的读取。

网友A:
这命名都像是ST啊!

网友B:
基础知识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