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USB 如何 CDC 一次发送36KByte数据

楼主(2021-07-09):
STM32H7 全速USB 如何用 CDC usb 虚拟串口 一次发送36KByte数据呢?

看了网上说明,貌似一次只能发送64字节?也有看到可以跑到800KB/s;

uint8_t CDC_Transmit_HS(uint8_t* Buf, uint16_t Len)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这两个函数可以吗?
小白第一次调USB,求大侠不吝赐教呀~~

网友A:
USB的HID协议是一次64Byte,处理速度快啊,传一些文件没问题的。不过CDC没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HID协议是一次64Byte,处理速度快啊,传一些文件没问题的。不过CDC没用过,帮顶! ...

CDC 好像是64/512一次。我i这边传一段(1-2K左右就卡死,返回 USBD_BUSY)

网友B:
对于FS模式下的CDC传输,当数据大于64Bytes,会进行多包传输来完成。

你检查下你堆、FIFO这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FS模式下的CDC传输,当数据大于64Bytes,会进行多包传输来完成。

你检查下你堆、FIFO这些配置。 ...

谢谢香主回复;
目前cube都用静态库了,因此不需要堆的配置,64字节试过,一直传64字节传2k左右也会变忙的状态,fifo还没检查,H7 FS 和 HS还没搞明白是否有区别,用的是内置的phy。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
cubeMx生成的代码HS和FS比较混乱(内置PHY全是FS,但代码里都是HS),因此从网上下了个F746 FS的例子;自己移植了一下搞定了; STM32F746 Discovery

网友C:
还没有用过cdc呢

网友D:
配置的话也会很混乱吗

楼主(点评):
不混乱,很容易移植上去;注意DMA /Cache RAM分配位置即可

网友E:
请问USB和CDC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点评):
CDC是USB的一个类,USB有很多类,比如鼠标键盘的HID,串口CDC,音频Audio等等,每个类就是一套USB子协议

网友F:
哈哈 正好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点评):
亲测可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