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2000-6H微机继电保护校验仪

楼主(2021-07-09):
简介
        微机型继电保护测试仪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使用易用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人机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快捷,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定义了大量键盘快捷键,使得操作“一键到位”。

     高性能的嵌入式工业控制计算机和大屏幕高分辨力彩色TFT液晶显示屏,可以提供丰富直观的信息,包括设备当前的工作状态、下一步工作提示及各种帮助信息等。

     配备有超薄型工业键盘和触控鼠标,可以象操作普通PC机一样通过键盘或鼠标完成各种操作。

     配备有外接USB接口,可以方便地进行数据存取和软件维护。

     无需外接其它设备即可以完成所有项目的测试,自动显示、记录测试数据,完成矢量图和特性曲线的描绘。

     采用高性能D/A转换器,产生的波形精度高、线性好,并且具备良好的瞬态响应和幅频特性。在整个测量范围内都能保证波形精度等指标要求。

     可直接输出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直流电压、直流电流,可变幅值、相角、频率。

     功率放大部分采用新型大功率高保真线性功放电路,输出功率大、纹波干扰小,在输出电流达到较大时,波形仍能保证不失真、不削峰。

     开入量输入接口能自动适应无源(空接点)、有源,并能自动适应有源输入的极性,在输入电压±250V范围内能正常工作。

     可以完成各种复杂的校验工作,能方便地测试及扫描各种保护定值,可以实时存储测试数据,显示矢量图,打印报表等。

     采用精心设计的机箱结构,体积小,散热良好,重量轻,易携带,流动试验方便。

     仪器具有自我保护功能,采用合理设计的散热结构,具有可靠完善的多种保护措施及电源软启动,和一定的故障自诊断及闭锁功能。

特征

☆、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

☆、本装置采用高性能工控机作为控制微机,直接运行Window XP操作系统,装置面板带有大尺寸真彩色TFT显示器、内嵌式工业键盘,装置前面板设有多个USB口可方便地进行数据存取、数据通信和进行软件升级等。

☆、试验的全过程及试验结果均在显示屏上显示,全套汉字化操作界面,清晰亮丽,直观方便,操作控制由工业键盘进行,操作简单方便,只需简单的计算机知识,极易掌握。

☆、数字信号处理器微机

☆、装置采用高速数字控制处理器作为输出核心,软件上应用双精度算法产生各相任意的高精度波形。由于采用一体结构,各部分结合紧密,数据传输距离短,结构紧凑。由于点数高,波形保真度高,谐波分量小,对低通滤波器的要求很低,从而具有很好的暂态特性、相频特性、幅频特性,易于实现精确移相、谐波叠加,高频率时亦可保证高的精度。

D/A转换和低通滤波

采用高精度D/A转换器,保证了全范围内电流、电压的精度和线性度,由于D/A分辨力高和波形点数高,D/A转换输出的阶梯波已具有相当好的波形质量,后级仅需较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即可滤除高频分量,还原出高质量、高稳定的正弦波,很好地克服了幅值和相位漂移等问题,

☆、电压、电流放大器

☆、相电流、电压不采用升流、升压器,而采用直接输出方式,使电流、电压源可直接输出从直流到含各种频率成份的波形,如方波、各次谐波叠加的组合波形,故障暂态波形等,可以较好地模拟各种短路故障时的电流、电压特征。

☆、功放电路采用进口大功率高保真模块式功率器件作功率输出级,结合精心、合理设计的散热结构,具有足够大的功率冗余和热容量。功放电路具有完备的过热、过流、过压及短路保护。当电流回路出现过流或开路,电压回路出现过载或短路时,自动限制输出功率,关断整个功放电路,并给出告警信号显示。为防止大电流下长期工作引起功放电路过热,装置设置了大电流下软件限时,限时时间到,软件自动关闭功率输出并给出告警指示。

技术参数

☆、交流电流源

☆、六相共用中性点的电流源,电流上升下降时间 <100μs

☆、输出功率:300VA/相

☆、输出准确度:

                   0.1A~1A准确度 ±5mA

                   1A~10A准确度 ±0.2%

                   10A~30A准确度 ±0.2%

☆、分辨力:

                  0.1A~10A分辨力 1mA

                  10A~30A分辨力 5mA

☆、单相连续输出时间:

                   0.1A~10A输出时间 不限时

                   10A~20A输出时间 ≥60秒

                   20A~30A输出时间 ≥15秒

☆、交流电压源

                   六相共用中性点的电压源,电流上升下降时间 <100μs

                   最大输出功率:≥75VA/相

☆、输出准确度:

                    1V~5V准确度 ±10mV

                    5V~125V准确度 ±0.2%

☆、分辨力:

                    1V~5V分辨力 1mV

                    5V~125V分辨力 5mV

☆、直流电流源

☆、单相输出范围:-10A~+10A或0~20A

☆、输出功率:200VA/相

☆、输出准确度:

                     ±0.1A~±2A准确度 ±10mA

                     ±2A~±10A准确度 ±0.5%

                     分辨力:5mA

☆、直流电压源

☆、直流电压输出范围:-150V~+150V或0~300V

☆、输出功率:≥100VA

☆、输出准确度:

                   ±1V~±5V准确度 ±20mV

                   ±5V~±150V准确度 ±0.5%

☆、分辨力:

                   ±1V~±5V分辨力 5mV

                   ±5V~±150V分辨力 10mV

☆、交流电压、电流源角度

☆、相角范围:0°~ 360°

☆、准确度:±0.2°

☆、分辨力:0.01°

☆、交流电压、电流源频率

☆、频率范围:10~1500Hz

☆、输出准确度:

                    10Hz~65Hz ±0.001Hz

                    65Hz~1500Hz ±0.02Hz

☆、分辨力:0.001 Hz

☆、能叠加2~20次任意幅值的谐波及直流

☆、计时精度:

                    1ms~1S ±10ms

                    1S~999999S ±0.2%

☆、开入量

☆、8路独立开关接点输入,自动识别有源接点的极性

☆、兼容空接点与15V~250V有源接点

☆、开出量

☆、4对可编程开关空接点输出

☆、接点容量:250VDC,0.5A 或 250VAC,0.5A

☆、同步性

☆、电压电流同步性 ≤50μS

☆、供电电源

☆、交流输入电压

☆、额定值:220V ± 10%

☆、基准值:220V ± 2%

☆、交流供电频率:

☆、额定值:50Hz ± 10%

☆、基准值:50Hz ± 2%

☆、使用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10℃~+40℃

☆、相对湿度:≤90%

☆、大气压强:80~110kPa

☆、箱体尺寸与重量

☆、箱体尺寸(长×宽×高):420mm×190mm×470mm

☆、重量:23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