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G2000B数字双钳相位伏安表

楼主(2021-07-09):
简介

    该仪表是专为现场测量电压、电流及相位而设计的一种高精度、低价位、手持式、双通道输入测量仪表。用该表可以很方便地在现场测量U-U、I-I及U-I之间的相位,判别感性、容性电路及三相电压的相序,检测变压器的接线组别,测试二次回路和母差保护系统,读出差动保护各组CT之间的相位关系,检查电度表的接线正确与否等。采用钳形电流互感器转换方式输入被测电流,因而测量时无需断开被测线路。测量U1-U2之间相位时,两输入回路完全绝缘隔离,因此完全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误接线造成的被测线路短路、以致烧毁测量仪表。显示屏采用了高反差液晶显示屏,字高达25mm,屏幕角度可自由转换约70°,以获得好的视觉效果。

       仪表外壳采用工程绝缘材料,另配橡皮防振保护套,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显示位数:三位半

☆、采样速率:3次/秒

☆、电源:单个 9V 迭层电池、电源电流小于5mA

☆、外形尺寸

      表壳尺寸:192mm×95mm×55mm

      钳壳尺寸:140mm×42mm×20mm

      钳口尺寸:Φ7mm×9mm

☆、重量

      表体:280g

      测量钳:2×200g

☆、储存条件

     温度:-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