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G2000E数字双钳相位伏安表

楼主(2021-07-09):
简介

     该仪表是专为现场测量电压、电流及相位而设计的一种高精度、低价位、手持式、双通道输入测量仪表。用该表可以很方便地在现场测量U-U、I-I及U-I之间的相位,判别感性、容性电路及三相电压的相序,检测变压器的接线组别,测试二次回路和母差保护系统,读出差动保护各组CT之间的相位关系,检查电度表的接线正确与否等。采用钳形电流互感器转换方式输入被测电流,因而测量时无需断开被测线路。测量U1-U2之间相位时,两输入回路完全绝缘隔离,因此完全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误接线造成的被测线路短路、以致烧毁测量仪表。显示屏采用了高反差液晶显示屏,字高达25mm,屏幕角度可自由转换约70°,以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仪表外壳采用工程绝缘材料,另配橡皮防振保护套,安全、可靠。

特征

☆、耐压:电压输入端与表壳之间、钳形电流互感器(电流钳)铁芯与钳柄及副边绕组线圈之间能承受1000V/50Hz、两电压输入端之间能承受500V/50Hz的正弦波交流电压历时1min的试验

☆、绝缘电阻:数字双钳相位伏安表线路与外壳之间、两电压输入端之间:≥10MΩ

技术参数
参比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3±5)℃
环境湿度(45~75)% RH
被测信号波形正弦波、β=0.02
被测信号频率(50±0.2)Hz
被测载流导线在钳口中的位置任意
测量相位时被测信号幅值范围100~220V、0.5~1.5A
外参比频率电磁场干扰应避免

交流电压测量误差
量限分辨率基本误差极限
20V0.01V±(1.2%RD+2)
200V0.1V±(1.0%RD+2)
500V1V±(1.2%RD+2)

额定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0~40)℃
环境湿度(20~80)% RH
被测信号波形正弦波、β=0.05
被测信号频率(50±0.5)Hz
被测载流导线在钳口中的位置任意
测量相位时被测信号幅值范围测U1-U2相位时:30V~500V
测I1-I2 相位时:10mA~10.00A
测U1-I2 或 I1-U2 相位时:10V~500V、10mA~10.00A
外参比频率电磁场干扰应避免
额定工作误差极限在上所述额定工作条件下,各被测量的额定工作误差极限不超过相应基本误差极限的两倍

工频相位测量误差(测U1-U2相位时电压输入回路阻抗:40KΩ)
范围分辨率基本误差极限
0~360°±3°

其他技术特性
显示位数三位半
采样速率3次/秒
电源单个9V迭层电池、电源电流小于5mA
外形尺寸表壳尺寸192×95×55mm3
钳壳尺寸140×42×20mm3
钳口尺寸Φ7mm×9mm
重量表体280g
测量钳2×200g
储存条件温度-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