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漏风书场】ADC前端设计科普贴

楼主(2021-07-12):
ADC采样前端模型初探

前言
ADC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出现无法达到标称精度的情况,而且还会出现波形严重失真的问题,这一现象长期困扰着我们的硬件工程师,那么,在实际的ADC应用中,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在这里通过一个实例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 ADC在应用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案例分享
日前,有客户公司在用某ADC做AD转换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客户传感器型号PT100,在采集信号时,输入采样端的波形如下:

我们首先假定这是一个直流前端,抛开交流耦合等因素,单从这个采样波形来看,采样端明显是工作异常的。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ADC模型初探
我们先来大致解剖一下 ADC电路参考模型及其驱动电路,通过这个模型来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番,为了便于做定量分析,我们在文中插入一些公式,供大家参考。
为了更加直观,我们删繁就简,重新整理这个电路,单看输入、采样端的电路模型,大致如下:
为了简化设计,我们假设输入电压近似于一个直流电源,抛开耦合因素,输入内阻远大于采样电阻,Rin>>Rsh,输入电容和采样电容之间的关系用a来表示:
初始状态,相对来说VinCin充电相对较小,主要看CinCsh充电过程,我们构建电路模型如下图所示。

根据以上模型,可以大致推导出第1阶段输入电压和采样电压对应方程,以及采样电容充电时间关系。

此时,等效电容为输入电容和采样电容并联,根据以上模型,可以大致推导出输入电压和采样电压对应方程如下:
此时,等效电容为输入电容和采样电容并联,根据以上模型,可以大致推导出输入电压和采样电压对应方程如下:

此时,根据等效模型,我们可以推导出正常状态下:

由此,我们可以画出采样端波形大致如下:

根据ADC内部结构和,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推导出,第二阶段的时间远远大于第一阶段的时间,同时,我们也可以推导出,采样时间和输入电阻必须满足:

按照正常采样,第二阶段采样时间必须要满足输入电阻、输入电容和采样电容并联的乘积关系。如果采样不足,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在采样开关断开之后,采样保持阶段,由于Cx变小,输入电容充电速度明显加快,此时,Csh电压几乎不变,大致波形应如下(具体推导公式不再列出):

结合该客户反馈的测试结果,我们大致判断出,客户这个问题是由于在未达到采样条件就开始进行ADC采样并转换引起。

解决方案
结合上述电路模型及其推导公式,我们该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呢?我们给出三种建议:
A. 延迟采样时间;
B. 加大输入电容;
C. 增加驱动电路,重构输入阻抗。

实施细节
一、延迟采样,增加采样周期
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采样速率没有要求,理论上来说,增加采样周期,完成ADC转换完全没问题,本文不做重点讲解。

二、加大输入电容
我们在很多ADC采样场合都看到ADC输入前端有一个电容,如果我们设定Rin非常小,忽略不计,那么这个电容有何作用呢?本文中,我们有一个推导公式:

由于在每个采样周期内,输入电容和采样电容的电压值都会相对固定,如果我们通过调整输入输入电容和采样电容的比值来调整第一阶段的快速充电时间,这似乎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当输入电源发生变化的时候,由于采样电容吸收能力有限,采样端输入电容泄放又会遇到新的难题。同时,对于高频信号来说,电容越大,等效阻抗会更小。
所以,在采样端引入输入电容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谨慎,这个电容大多数是用来做高频分量滤波用的。

三、增加驱动能力,重构输入阻抗
我们再回到第2阶段采样时间这个公式:

如果我们能够降低输入阻抗,就会大大缩短采样时间,目前增加驱动有两种主流方法:
第一种是用变压器来做驱动电路,这个方法有一个弱点,只能针对交流信号,对工作频率有要求,需要做匹配设计。
另一种方法是用运放做跟随器,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信号端的内阻,大多数模拟前端都采用这种方法来做前端设计。

经过和客户确认,客户后来采用运放做跟随驱动的方法,重新测试一版,测试采样端波形如下图,从硬件电路来看,应该找到问题所在,目前还在验证中。

Microchip ADC介绍
针对传感器市场,Microchip推出多种Delta-Sigma ADC,可以满足多种不同应用需求,特别是这么缺货的年代,
MCP356X简介:
24 bits Delta-Sigma ADC
153.6 kSPS @ 16 bits,19.2 kSPS @ 24 bits
OSR Rang:32-98034
VREF  External VREF rang:0.1V-AVDD
Clock Internal or External
RMS Effective Resolution: Up to 23.3 bits
Power Consumption:0.8-2 Ma
Package:UQFN-20

同时,Microchip也有多种运算放大器可以用来做前端设计,供大家选择。

签名亮了!

网友A:
支持小狼!继续努力,越来越专业!

网友A:
选microchip,还是世健国际Excelpoint!

网友B:
楼主越大越高端了,顶

网友C:
理论联系实际,强

网友D:
偶见有人说,MCU的ADC通道分离度不够,受上一通道电压影响,其实是因为采样时间太短。。。。

网友E:
专业,值得一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见有人说,MCU的ADC通道分离度不够,受上一通道电压影响,其实是因为采样时间太短。。。。 ...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F:
到底是老狼还是小狼

网友G:
理论上的知识太难懂了。我只是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的知识太难懂了。我只是会应用。

没有遇到问题,估计也没有人去深入研究,只有遇到问题了,才会去深入探讨!

网友H:
这个知识贴太深奥了。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知识贴太深奥了。没有办法了。

不看公式,看趋势!

网友I(2021-08-17):
PT100一般不是用恒流源驱动的吗?我做的是用带内部电流源的ADC芯片,比喻TI的ADS1220,ADI的AD7124

楼主:
引用 网友I:
PT100一般不是用恒流源驱动的吗?我做的是用带内部电流源的ADC芯片,比喻TI的ADS1220,ADI的AD7124 ...

那么,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恒流源呢?
刚刚有一篇新帖子,讲运放做小信号前端,不知道是否可以一起探讨一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偶见有人说,MCU的ADC通道分离度不够,受上一通道电压影响,其实是因为采样时间太短。。。。 ...

其实就是切换通道后模拟信号稳定得太慢了,缩短这部分电路的稳定时间,或者延迟相应的时间后再采样,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I:
PT100一般不是用恒流源驱动的吗?我做的是用带内部电流源的ADC芯片,比喻TI的ADS1220,ADI的AD7124 ...

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用恒流源了吗?了解一下,就会明白。我近十几年来,测量PT100,都是用这个原理测的,不需要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用恒流源了吗?了解一下,就会明白。我近十几年来,测量PT100,都是用这个原理测的,不 ...

精辟!

网友I:
请问这样做的精度能到多少?1%?0.1%?0.01%?很多仪表里要求精度至少0.01。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用恒流源了吗?了解一下,就会明白。我近十几年来,测量PT100,都是用这个原理测的,不 ...

你去看看高精度表的电路,别拿几十块的表的精度讲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去看看高精度表的电路,别拿几十块的表的精度讲事。

你意思是说,测量PT100,要参考几千元的 表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去看看高精度表的电路,别拿几十块的表的精度讲事。

这个论坛的部分人,都喜欢做人身攻击,这是传统,习惯?

我们做产品的,达到一样的性能(精度、稳定度、可靠性、尽量免校准),能用简单、低成本的就用,测量PT100,我的方案ADC+基准我的成本大约1元多,精度也满足要求,做了非常多的产品,犯不着用几十几百元的成本。

我只是提示一种可能的方案,如果你不认可,你大可不必理会,没必要攻击别人。我不相信你所用的表都是几千几万元的高精度表。我手上的表从几十到几万的都有,但是我用得最多的是一个100多元的4位半数字万用表。

有了飞机,你为什么还买车坐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用恒流源了吗?了解一下,就会明白。我近十几年来,测量PT100,都是用这个原理测的,不 ...

我只是回复用恒流源的场景,别拿几十元万用表电路来说,就变人身攻击了?你这神经也太脆弱了。你自己看看命题的前提,我讲用恒流源,你反驳我的方案,那我就告诉你我的使用场景,我的产品要求,为什么我要用恒流源驱动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是回复用恒流源的场景,别拿几十元万用表电路来说,就变人身攻击了?你这神经也太脆弱了。你自己看看 ...

稍安勿躁,大家可以讨论,看哪种解决方案更你匹配你的需求,我们大部分其实就是追求性价比!
也许有些时候,采用一种比较节省的方案就可以满足,只是按照常规思维模式,去选择了一个贵的方案,论坛的目的也在于讨论,只有讨论多了,才能找到更合理的解决办法!
而且,提高精度,有很多原因,有些时候,我们用贵的东西,只是提高了分辨率,而非精度。
一家之言,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