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稳压管补偿

楼主(2021-07-09):
*),稳压管的输出电压随工作电流而波动,用另一支稳压管做电流补偿,当电源Vcc波动∆V,由于两个稳压管的齐纳电压改变很小,通过右管电流Iz=(Vz’-Vz)/Rz变动很小,Vz波动极小。而左管的电流Iz’=(Vcc+V)/Ri-Iz=Vcc/Ri+V/Ri-Iz,电源电压变动引起的电流改变∆V/Ri全都通过左管,实现电流补偿。
以下仿真,当Vcc16V变动10V6V,变动电流∆I=V/Ri=10mA,几乎都通过左管∆Iz’=10.32-0.488=9.8mA。稳压变动∆%=(2.964-2.963)/2.964=0.04%。

楼主:
*),半导体的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如果深入了解温度对半导体器件参数的影响,就可以变害为利。温度改变,稳压管电流同向改变,压降逆向改变造成稳压波动。利用二极管与之相同的特性做温度补偿。当温度上升,二极管的Is电流随之增大,加到右管则压降上升,补偿其因温度上升减少的电压,保持Vz稳定。
以下仿真,温度上升120℃,除了Vcc=16V-20电路(=0.6%)外,其他电路Vz几乎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导体的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如果深入了解温度对半导体器件参数的影响,就可以变害为利。温度改变,稳压 ...

SB330 和0.6k电阻是何意? 用那种封装在一起的两稳压二极管更好,不过现在基本是都用带隙基准源了,搞复杂了实用性不大。

楼主(点评):
您所说的双稳压管性能应该更佳,可惜仿真没有,我也不了解。还有带隙基准源我不懂。 二极管反向用是利用其“反向漏电流”随温度上升而增加的特性,电阻是调节电流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半导体的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如果深入了解温度对半导体器件参数的影响,就可以变害为利。温度改变,稳压 ...

*

楼主:
*),稳压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参数Is
稳压管标称齐纳电压是默认温度27℃时对应齐纳电流的,并非任何温度都如此,以反向饱和电流Is判别。参考值,当Is>1e-11A,温度上升几十度齐纳电流激增,齐纳电压急降,严重时造成雪崩击穿。BZX84-B系列稳压管的Is=1e-9A,当温度上升到80度,齐纳电流激增,压降仅仅0.V,两个管的工作就异常。而BZX55C系列的Is=2.5e-16,齐纳电流平稳增加,工作就正常。选择稳压管要考虑Is参数以保证热稳定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参数Is稳压管标称齐纳电压是默认温度27℃时对应齐纳电流的,并非任何温度都如此 ...

*),稳压管与三极管E结温度补偿有何不同
     虽然两者都是温度上升,压降变小。但是稳压管工作加反压,E结加正压,后者可以用PN结伏安特性表达式计算Vbe。而温度补偿,稳压管是增加导通电流提高压降以补偿因温升造成的Vz减小。但是不能生搬硬套将此法用于E结,温升使Ib增加工作点漂移,如果增加电流就更甚;在BE两极并上一个二极管,温升使二极管电流增加对Ib分流,使其波动很少,实现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