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用吗?

楼主(2021-07-10):
搜了下比例积分电路,看到有类似这个的电路,但我觉得它根本不能用,V1是一个直流,电路增益就是运放的开环增益,运放饱和。
大家谈谈看。

开环不能用,一个直流信号,一个纯交流信号,直到包和。

网友A:
在外部,Vout与Vin之间应有个正相关的电路。

网友B:
仿真了下如图但是看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调节了不同的反馈电阻波形各不相同,怎么理解呢?

网友C:
怎么也看不出来运放是开环的啊,
这不是有负反馈吗?

楼主:
输出的直流偏置是怎么来的? 哪位帮忙计算下。

输出的直流偏置应该是2.5V啊,怎么变成了8.02V 呢?

网友D:
实际运放有输入偏置电流, 这个电流会给电容充电, 导致输出漂移, 上面的8.02可能是漂移结果

网友C:
这其实就是个积分电路,课本里面都学过的。

但是积分电路有一个饱和的问题,二楼加上一个反馈电阻,就是为了避免积分的饱和,这在PID电路面和常见啊。
就是抗饱和PI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