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ct6 串口USART0重映射不正常

楼主(2021-07-10):
各位老师好!我使用gd32f103vct6的USART0进行RS232通讯,PB6和PB7引脚需要重映射,使用GD32F103CVEL的例程printf,虽然引脚做了重映射,仍然不能正常发送。代码如下,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void usart0_init_se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USART clock /
        //引脚重映射
          //gpio_pin_remap_config(COM_GPIO_REMAP[com_id], ENABL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 ENABL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 ENABLE);
    // USART configure/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9600U);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0);
         //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TBE);
    usart_enable(USART0);
}

网友A:
printf函数也需要重映射到你的串口

网友B(2022-09-20):
Bsp.zip (5.8 KB, 下载次数: 3) 使用方法参考安富莱的例程,API接口和他们统一的。

网友C:
怎么这么多,串口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