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用stlink下载程序后无反应

楼主(2021-07-10):
如题,用stlink下载,keil上显示下载成功,但实际单片机无反应。

中科芯的32位MCU产品可批量替换STM32的F103、F030、F031和F051等系列。硬件引脚与STM32 P2P兼容,软件采用寄存器级兼容设计,需要可联系张生:158 14091680

网友A:
你看看仿真线是否正确接入了。

网友B:
这个芯片现在多少钱?不知道是否有这个优势。

网友C:
需要查看一下线路是否接的正确,如果正确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下载成功就是成功了啊,
看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