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flash擦除

楼主(2021-07-10):
升级程序保存在0x801B000-0x801EC00 flash从0x801B000擦除没有问题可以把升级程序擦除掉  但一从0x8000000开始擦除就过不去了 之前在st32f103可以

楼主:
用的是415CBT6
  FLASH_Unlock();
          j=0;for(i=0;i<ErasePagelen;i++)
                {
                        FLASH_ErasePage(((uint32_t)0x8000000)+j);j=j+0x400;IWDG_Feed();
                }
                FLASH_Lock();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415CBT6
  FLASH_Unlock();
          j=0;for(i=0;i

ErasePagelen值是107

网友A:
是不是实际地址偏移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实际地址偏移不对

我试了一下把升级的程序做为主程序跑 是可以正常擦除的  但把升级程序放到0x801B000 擦除0x8000000的内容的话  只能擦除掉两页 之后的操作就不执行 好像是被中断了

网友B:
雅特力的flash结构和分区和ST一样不?

网友C:
和ST一样,要注意flash page size会根据flash容量而不同。256K及以上flash容量,page size为2K.   而对于256K以下flash容量,page size为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ST一样,要注意flash page size会根据flash容量而不同。256K及以上flash容量,page size为2K.   而对于25 ...

我看到一个文档是将IAP放在非闪存起始地址的方法
当放在非 page0 的起始地址时,需要在 page0 增加一个引导程序,
请问一下这个引导程序是必须要加的吗  因为我之前用st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引导程序的  IAP是放在非闪存起始地址   然后直接从0x8000000开始擦开始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ST一样,要注意flash page size会根据flash容量而不同。256K及以上flash容量,page size为2K.   而对于25 ...

flash页数我应该是没搞错的  用的是CBT6 128k 的flash  所以擦的时候按一页0x400擦的

网友D:
这样做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可以随意的擦除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E:
需要进行擦除之后,再进行烧录。解锁,擦除,烧录。

网友F:
前面两页是不能擦除的吧,自动写保护的

楼主:
来结一下贴  我用的是AT32F415CBT6 程序的话起始地址放的是一个UCOSIII 然后IAP放在了flash的最后面几页  一开始从os跳转到iap升级后  一直发现flash擦除出现问题  只能擦除掉几页不能全擦  然后我就在flash起始页做了个引导程序做跳转发现可以了  但我一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从0x8000000开始擦写 我明明用ICP把flash全擦 保护什么也全关了 然后我又回去试了一下把主程序放起始的位置发现可以了!

网友G:
升级程序放在后半段是很危险的,一旦升级过程失败设备就废了。 我们一般是放在复位处,APP放在后半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