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背面丝印YS20 RCFSK7 2043QAD 求型号参数

楼主(2021-07-11):
SOP16的封装 用在遥控器上的 是个编码芯片

网友A:
对一下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下脚位

芯片12脚是gnd,7脚是rf输出外接放大加315晶振,芯片外部没有晶振,该芯片没有电源引脚。

楼主:
最少可以直接外接10个按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