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微MM32F103串口空闲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2021-07-11):
最近用MM32F103RET6跑UCOSII,功能实现了,但是串口用的例程里的,不知道怎么设置串口空闲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网上有人说用DMA+串口实现固定长度的数据接收。请教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接收数据的?我想一帧一帧的接收处理。

网友A:
tyw
@keer_zu :灵动微电子是中国本土领先的通用32位MCU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基于Arm Cortex-M系列内核开发的MM 32MCU产品
国产的吗?

网友B:
直接USART+DMA+开启串口空闲中断,进入串口空闲中断就解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