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寻求低功耗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1-07-12):
最近做一个不稳定能量采集装置,要求给电容充电到16V给开通信号,12V关闭型号;传统施密特触发器工作电流太大没法使用,采集到的最小电流0.1mA。

倒是可以用能量采集芯片做,但显得大材小用,成本过高,而且采集到的能量有时比较强,可以连续输出;为此低功耗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担任此职务,坛里有人知道请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先买SN74AUP2G14 SN74AUP1G17看得行不,另外试试RS8901XF电压比较器接成施密特触发器试试

网友A:
用低功耗比较器来做就可以

网友B:
润石的 RS8901 比较器,供电--串一粒100K电阻,并联一粒4.2V稳压管,并一粒10uF贴片电容,比较器加一粒正反馈电阻改成施密特触发器,应该达到楼主的低功耗目的。  芯片电流消耗不到一个微安。

网友B:
如果电流消耗可以大一点,用 如韵电子的 CN951 更合适,电流消耗15uA,芯片集成有电压基准

谢!用我前面说的RS8901XF做成功了,RS8901XF自身消耗0.4~0.7uA,分压电阻消耗6uA;不需要大电流,是用这个推动MOS管。

网友C:
任意微功耗运放/比较器搭建的施密特触发器都可以满足要求,你是不会算阻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微功耗运放/比较器搭建的施密特触发器都可以满足要求,你是不会算阻值吧! ...

不会算阻值?什么意思; 我是半路出家的,对这还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微功耗运放/比较器搭建的施密特触发器都可以满足要求,你是不会算阻值吧! ...

基本会算,是器件不熟悉,故而发帖,专业施密特触发器应该没有功耗极低的,因为它是用来整形的,速度不能低,这注定功耗不会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