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的运放分析

楼主(2021-07-12):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交流采样分析电路。输入的交流电会在接地故障的时候添加直流方波信号,用来检测对地的电阻大小。220V进来,先降压,然后U10A,10B电压跟随,然后U8低通滤波,然后放大。不明白U6和U7C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U6看起来就是模拟开关啊,和继电器一样,U7C不就和前面电压跟随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6看起来就是模拟开关啊,和继电器一样,U7C不就和前面电压跟随一样的么.

是的,U6就是个固态继电器,但U7C的10号脚被设置了固定电压,还怎么电压跟随。无论输入怎么变,输出都是固定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U6就是个固态继电器,但U7C的10号脚被设置了固定电压,还怎么电压跟随。无论输入怎么变,输出都是 ...

10脚接了4个电阻,右边两个电阻对电源分压,左边两个电阻是会有信号输入的,10号脚仍会受左边两个电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脚接了4个电阻,右边两个电阻对电源分压,左边两个电阻是会有信号输入的,10号脚仍会受左边两个电阻的影响 ...

好像是这么回事,那这部分是测量直流分量的了

网友B:
U6电子开关。2个作用:(1)设置0输入时基准;(2)正常交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U6电子开关。2个作用:(1)设置0输入时基准;(2)正常交流采样。

那U6应该分别什么时候设置为0,什么时候设置为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