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谈MountRiver升级到1.5版本

楼主(2021-07-12):
前两天,把MountRiver升级到1.5版本,原来的是1.4版本的,刚开始打开原来的项目文件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第二天再打开,程序始终运行不到main处,删掉IDE再重新装一下,还是这个样,程序到不了main处,后来,把IDE重新装1.4版的,一切正常。请沁恒工程师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
升级版本后,最好新建项目,然后把之前项目代码复制粘贴到新新项目工程中,这样debug的时候就可以运行到程序开始处了,试了几次,效果不错,假如不这样做,很难运行到开始处。另外5.0版本的仿真下载大概需要10秒的样子,比较MDK编译后下载,大概6秒左右,好像还长了些,但是比之前版本似乎进步了不少。

网友A:
高版本不支持低版本么?

网友B(2022-11-05):
MounRiver Studio内置了CH32V103、CH56x、GD32VF103系列芯片,以及RV32I、RV32E、RV64I等通用的

网友C:
MounRiver_Studio_Setup_V182这个最新的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