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航顺有性价比高的MCU么?

楼主(2021-07-12):
航顺有性价比高的MCU么,主要有串口就行,还有几个IO用于信号输入和LED信号输出的。

网友A:
8脚的030M,应该便宜吧

网友B:
HK32F030MF4P6,TSSOP20

网友C(2022-04-14):
一般都是HK32F103C8T6这种比较性价比高

网友D:
不知道航顺的有没有其他小封装的,要是有就好了

网友E:
你这要求这么简单,应该选择SSOP20这种封装

网友F:
应该有吧,航顺的MCU不是很贵的

网友G:
串口是MCU的基本必备的

网友H:
你可以问问航顺的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商吧,他们能知道

网友I:
应该是有高性价比的,毕竟国产MCU了解国情

网友J:
你找个航顺代理咨询一下吧,能好一些

网友K:
这你可以下载个航顺的选型手册的啊?

网友L:
有的,你用航顺的HK32F030系列的就行了

网友M:
最便宜的是HK32F030M系列

网友N:
你这个要求很简单啊,能选择的很多。

网友O:
这个要看你的应用需求来选型

网友P(2022-05-14):
性价比是相对的,得看应用需求。

网友Q:
都可以的

网友R:
有性价比高的MCU

网友:
性价比高的MCU有很多吧。

网友S:
经济型HK32F030M/0301M系列

网友T:
HK32F103C8T6

网友U:
现在hk32的性能都非常高。

网友V:
你需要什么性能的芯片呢

网友W:
需要找一个供货量可以的。

网友X:
需要哪一款芯片呢

网友Y:
表述不具体,要几个串口。最实惠的就是030M了。幺伞伞幺溜斯伞把领企领,懂不。

网友Z:
楼主,你好~选型可以找我,我是航顺代理商~wx:beichengwu

网友AA:
为什么要选择32位的呢?

网友AB:
这个找个8位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AC:
HK32F030F4P6A可以的。

网友AD:
有单片机才几毛钱的

网友AE:
航顺芯片都可以的。

网友Y:
20pin的03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