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VL53L0X

楼主(2021-07-12):
视频:
1-硬件概述

VL53lOx是新一代飞行时间(tof)激光测距模块,安装在当今市场上最小的封装中,提供与传统技术不同的目标反射率的精确距离测量。它可以测量高达2米的绝对距离,在测距性能水平方面树立了新的标杆,为各种新的应用打开了大门。

2-引脚定义

3-电路原理图

4-硬件连接图

5-图形化模块

6-范例代码

  • #define NIXIETUBE_PORT P6
  • #define NIXIETUBE_PORT_MODE {P6M1=0x00;P6M0=0xff;}//推挽输出
  • #define NIXIETUBE_LEFT_COLON_PIN P0_7//左侧数码管冒号
  • #define NIXIETUBE_LEFT_COLON_PIN_MODE {P0M1&=~0x80;P0M0|=0x80;}//推挽输出
  • #define NIXIETUBE_RIGHT_COLON_PIN P2_1//右侧数码管冒号
  • #define NIXIETUBE_RIGHT_COLON_PIN_MODE {P2M1&=~0x02;P2M0|=0x02;}//推挽输出
  • #define SOFTIIC_SCL P1_5
  • #define SOFTIIC_SCL_OUT {P1M1|=0x20;P1M0|=0x20;}//P1_5开漏输出
  • #define SOFTIIC_SDA P1_4
  • #define SOFTIIC_SDA_IN {P1M1|=0x10;P1M0&=~0x10;}//P1_4高阻输入
  • #define SOFTIIC_SDA_OUT {P1M1|=0x10;P1M0|=0x10;}//P1_4开漏输出
  • #include <STC8HX.h>
  •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 #include "lib/twen_board.h"
  • #include "lib/led8.h"
  • #include "lib/nixietube.h"
  • #include "mylib/vl53l0x.h"
  • #include "lib/delay.h"
  • void Timer0Init(void) //1000微秒@24.000MHz
  •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30;     //设定定时初值
  •   TH0 = 0xf8;     //设定定时初值
  • }
  • void T_IRQ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nix_scan_callback();//数码管扫描回调函数
  • }
  • void setup()
  • {
  •   twen_board_init();//天问51初始化
  •   led8_disable();//关闭8个LED流水灯电源
  •   nix_init();//数码管初始化
  •   vl53l0x_init();//VL53L0X初始化
  •   Timer0Init();
  •   EA = 1; // 控制总中断
  •   ET0 = 1; // 控制定时器中断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void loop()
  • {
  •   nix_display_clear();//数码管清屏
  •   nix_display_num((vl53l0x_read_range_single_millimeters()));//数码管显示整数
  •   delay(1000);
  • }
  • void main(void)
  • {
  •   setup();
  •   while(1){
  •     loop();
  •   }
  • }

复制代码

手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