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TIM_ClockDivision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12):
将STM32F0的程序移植到MM32F0的时候,定时器的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出现警告: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不知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2021-08-12):
枚举型混入了其他类型?

网友B(2021-09-24):
解决了么?是不是哪冲突了

网友C:
难道是不兼容

网友D:
这 warning 写的挺清楚的“枚举类型和其他类型混用”,说的是 .TIM_ClockDivision 这个成员是按枚举类型定义的,但这行代码试图用整数类型(0)赋值

网友E:
怎么样了?搞定没有

楼主(2021-10-26):
是搞定了,不能直接=0,编译器不认,而是=TIM_CKD_DIV1 之类的,头文件中定义的枚举类型才可以。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究竟怎麽个原因呢?

网友G:
还真的没有遇到过相关的警告,不知道啥情况哦。

网友H:
那就是0不在你的枚举范围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