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烧了,为啥????

楼主(2021-07-12):
笔记本接仿真器调试单片机程序,连接关系如图所示。以前一直这么用的。最近笔记本升级,将用了多年的thinkpad,换成了游戏本,将仿真器的USB插头插入扩展坞时,事故发生了,笔记本黑屏,AC220的空开跳闸。空开合上,发现游戏本功能不正常了,应该是主板出事了。其它如仿真器,开发板,扩展坞都未发现问题。我很纳闷,这是咋回事,为啥插个USB竟然短路了?

网友A(点评):
估计不是隔离型开关电源惹的祸.左,右两路分别共了相线及中线引起.

网友B(点评):
或许是笔记本电源接地线惹的祸

网友C(点评):
烧的应该是USB口吧 主板应该没事

楼主:
这里面一共两个电源,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和手机充电器,都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面一共两个电源,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和手机充电器,都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 ...

肯定是隔离的,只不过,直流输出可能会带电,两个电源都没接地,地电平不一致,连到一起,就“砰”

楼主:
这可如何是好?一直这么用着,也没事,是thinkpad的底座式扩展坞牛?换typec的扩展坞就不好使了?typec的供电和地取自游戏本,thinkpad扩展坞给笔记本提供供电。

网友E:
还能这么接?

网友F:
用笔记本的USB供电,大概可以搞500mA的电流,接仿真器和开发板

楼主:
对,用笔记本的USB供电应该不会出问题;另外,使用单独的供电,插USB时,先断电外部电源,USB插好后,再上电,是不是就可以了。目前想不出具体原因来?为啥会烧

网友G:
哪里短路了?电脑不一定坏了,可能只是电脑里面的电源烧了,拆开,把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拔掉,上电,检测一下。

网友H:
直接买新的就行了,推荐Acer,比联想靠谱。联想不爱国。

网友I:
游戏本是LX的吧?换华为的就没事了。

网友B:
或许是USB手机充电器隔离不良或许是电脑电源的问题

网友C:
你说这个事 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出差  笔记本电源接了应该是380V吧 当时就黑屏了  电源就费费了

网友J:
都这么个接法啊,搞得我好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游戏本是LX的吧?换华为的就没事了。

机械革命,电源是京东买的第三方,一个原装电源不够用,又大又沉,不想背着跑;手机充电器是华为的

网友K(点评):
这个“第三方”该重点关注,其内部电路结构恰好与手机电源适配器出现冲突了。最大的可能是地电位差别太大,接入瞬间导致电路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新的就行了,推荐Acer,比联想靠谱。联想不爱国。

acer是湾湾的吧

网友H:
台湾省的。

网友K:
问题应出在本本的电源适配器上。

网友L:
目测本子usb的emc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题应出在本本的电源适配器上。

ONEDA ,19V,120W,京东货,供电没有问题。是不是接地电容设计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K(点评):
需要分析电源适配器的电路,至少得有输入及地回路的细部信息,否则空谈毫无意义。

网友M:
排除法,先试试笔记本电源有么有问题,然后再试试usb扩展坞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水洒到笔记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