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问有用过32位工作电压为5V的芯片的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1-07-12):
请问有用过MM32工作电压为5V的芯片的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有啥问题

网友B:
你是担心啥?手册写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C:
如果使用5v的话,会让单片机的寿命降低的。

网友D:
可以将遇到的问题贴出来吗?
我们看看咋回事。

网友E:
用5V给MM32F0010供电跑串口对外接5v信号ttl,9600b/s 还没跑出问题

网友F:
这是想制造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