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ST转移过来需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2021-07-12):
原STM32F051项目转移过来程序需要做哪些改动?我直接用JLINK烧写是成功的。但是程序运行不对。也不知道是不能运行还是怎么。

网友A:
主要就是驱动底层接口函数

网友B:
肯定是时钟,和各类初始化啊

网友C:
时钟要关注下,可能要改,可能兼容。
然后就可以跑跑看了,
看情况关注个模块驱动

网友D:
为了稳妥,还是老老实实把驱动库文件和驱动部分代码都改过来吧。

网友E:
先把环境搭建好,别的再说,

网友F:
用质疑的态度,一点点的把底层处理好。
虽然有时直接编译就能过,有时也能跑起来

网友G(2021-08-18):
我是来看看各位大神的评论的

网友E:
替代这个事,
总是想偷懒的直接换上就可以
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临时应急,或许行
还是觉得,老老实实的把库和底层走一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