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经验] 基于HMC5883L的电子指南针

楼主(2021-07-12):
四天前我已经发了一篇关于使用MM32开发板做电子指南针的帖子,那篇帖子内容不够详细。我现在把内容再细说一下。我把程序又调试修改了一些,现在把改进的程序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先来张图片看看效果。
这些照片是将传感器放在不同位置时读取的方位角度情况,由于传感器放置的不够水平精度有些小误差。

楼主:
下面再说说编写程序方面的事
我使用的是MDK510版本的编译器

1.HMC5883L的底层程序是我移植厂家给的底层程序,我在I2C方面做了部分的改动。读取HMC5883L传感器的读取函数中要注意寄存器的地址和读出来的数据所存放的缓冲器大小及位置
void read_hmc5883l(void)//¶ÁÈ¡
{
        IIC_Write(HMC5883L_Addr,0x00,0x14);   //ÅäÖüĴæÆ÷A£º²ÉÑùƽ¾ùÊý1 Êä³öËÙÂÊ75Hz Õý³£²âÁ¿
        IIC_Write(HMC5883L_Addr,0x01,0x20);   //ÅäÖüĴæÆ÷B£ºÔöÒæ¿ØÖÆ
        IIC_Write(HMC5883L_Addr,0x02,0x00);   //ģʽ¼Ä´æÆ÷£ºÁ¬Ðø²âÁ¿Ä£Ê½

        Delayms(5);

        IIC_Read(HMC5883L_Addr,0x03,8);//OUT_X_L_A
        IIC_Read(HMC5883L_Addr,0x04,8);//OUT_X_H_A

        IIC_Read(HMC5883L_Addr,0x07,8);//OUT_Y_L_A
        IIC_Read(HMC5883L_Addr,0x08,8);//OUT_Y_H_A
        IF(x>0x7fff)x-=0xffff;
        if(y>0x7fff)y-=0xffff;
        if(z>0x7fff)z-=0xffff;
                x=IIC_buf[0] << 8 | IIC_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y=IIC_buf[2] << 8 | IIC_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z=IIC_buf[4] << 8 | IIC_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Dot=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

楼主:
2.关于显示坐标与角度方位情况的函数操作

        if((angledot < 22.5) || (angledot > 337.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South");
                }

    if((angledot> 22.5) && (angledot < 67.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South-West");
                }
    if((angledot > 67.5) && (angledot < 112.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West");
                }
          if((angledot > 112.5) && (angledot < 157.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North-West");
                }
    if((angledot > 157.5) && (angledot < 202.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North");
                }
    if((angledot> 202.5) && (angledot < 247.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NorthEast");
                }
    if((angledot > 247.5) && (angledot < 292.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East");
                }
    if((angledot > 292.5) && (angledot < 337.5 ))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         ");
                        LCD_ShowString(170,290,200,16,16,"SouthEast");
                }

楼主:
在显示新的位置字符串时需要将显示的上一位置的字符串清除掉,我这里是让显示空格的方式来清除上次显示的字符串。
3.在方位识别方面还可以将角度分的更细致,在这里我只分了八个方位角。由于使用的是杜邦线连接的传感器,所以也会是数据受到影响。

网友A:
指南针,不是要有个针指着南的么?

网友B:
看不见指南针的指针,在哪里呢?

网友C:
没有看见指南针的表针。

网友D:
hmc5883l库文件吗

网友:
电子罗盘HMC5883L和HMC5983哪个更好

网友E:
hmc5883l的引脚 怎么连接

网友F:
  HMC5883L 的角度算法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G:
怎样修改HMC5883L的默认IIC地址

网友H:
用过HMC5883L这个传感器?

网友I:
HMC5883L是怎么校正的呢

网友J:
HMC5883L磁阻传感器如何接收地磁场信息?

网友K:
怎样使用MPU6050连接HMC5883L

网友L:
hmc5883l 与adxl345哪个好

网友M(2021-08-11):
HMC5883L和HMC5983哪个更好

网友N:
hmc5883L各方向角度不均匀

网友O:
MPU6050+HMC5883L的数据融合

网友P:
如何用stc89c52rc单片机制作指南针

网友Q:
hmc5883l 放在5v会烧吗

网友R:
HMC5883L的7bit地址0x1E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