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ZG替换STM32F103ZG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1-07-12):
目前用已经程序的STM32F103ZG的代码移植到GD32F103ZG,根据官方的说明修改了,目前已经能正常启动,大部分功能正常,只是SPI的FRAM和串口不正常,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
1、移植后,启动代码是否需要更换为GD32的?如果不换启动代码,主频是否是按原来STM32的72MHZ?
2、库函数是否可以直接用STM32的?

@勤劳的我 :已加微信,麻烦您通过下
有疑问可添加我 18166272203
不更改启动代码,系统主频依旧是72M。库函数也能用STM32的,处于后续的稳定性和产品功能代码维护性考虑,是建议客户前期辛苦些替换成gd的固件库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spi和串口的库函数用stm32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建议用GD32的库修改驱动层的函数,这样比较快,而且可靠,祝顺利!

网友B:
最好是把底层驱动函数都换到GD上

网友C:
直接使用底层,进行驱动,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楼主:
后面我对着官方的SPI例程修改,发现是在读写含税中判断SPI_I2S_FLAG_TXE标志后等待时间不够,修改后可以正常驱动。实际上根据官方的替换说明是可以用STM库函数来直接驱动GD32芯片的。

网友D:
先测试功能是否正常,保证能用,也许是应急
然后慢慢的换到GD的库上,
感觉这样比较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