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使用IQmath求平方根,一次时间约10us,求教有没有更快速的方法?

楼主(2021-07-12):
请教开平方快速方法

网友A:
查找表法

网友B:
这个恐怕查表不好处理,  什么表那么大容量?
精确计算常用的有 二分法、牛顿迭代法

依本人不完全经验,  IQMath 库的性能非常高了,  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  先不用去折腾这样的细节

网友C:
只能使用查表法,不然搞不定的。

网友B:
没有看到 KF32A 如何使用IQmath 的方法.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IQmath的方法。

网友D:
调用自带的子程序?

网友E:
软件自带算法是用浮点数类型来计算的?

网友F:
自己写代码平方根将会大大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G:
这个官网代码呢?

网友H:
static unsigned long sqrt(unsigned long x)
{
  register unsigned long xr;  // result register
  register unsigned long q2;  // scan-bit register
  register unsigned char f;   // flag (one bit)

  xr = 0;                     // clear result
  q2 = 0x40000000L;           // higest possible result bit
  do
  {
    if((xr + q2) <= x)
    {
      x -= xr + q2;
      f = 1;                  // set flag
    }
    else{
      f = 0;                  // clear flag
    }
    xr >>= 1;
    if(f){
      xr += q2;               // test flag
    }
  } while(q2 >>= 2);          // shift twice
  if(xr < x){
    return xr +1;             // add for rounding
  }
  else{
    return xr;
   }
}

网友I:
使用汇编语言吧。

网友J:
不用来计算三角函数时候,用来计算乘积运算

网友K:
math库函数计算速度为34k/s

网友L:
最优的执行速度和高精度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M:
使用IQmath库

网友D:
将浮点数转化为整数计算,然后再将整数转为浮点数。

网友E:
使用过程中合数选和定义IQ变量,获得更好的计算性能。

网友F:
不使用IQmath吗

网友G:
使用IQmath时候,每秒计算速度在480k左右

网友H:
IQ转浮点数

网友I:
参考一下《IQmath基本使用方法》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有用到过。

网友K:
使用IQmath求平方根这么慢吗

网友L:
使用的是多大的时钟呢?

网友M:
最快的就是查表了

网友N:
查表的方式是最快的,没有比这样的方式更快了。

网友O:
可以用查找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