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On 烧录器驱动

楼主(2021-07-12):
请问下,Chipon烧录器不能正确识别,你们有遇到过吗?win10 64位 AMD CPU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AMD的兼容性没牙膏厂好

网友B:
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C:
你的电脑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吗?还是平板的操作系统?

网友D:
我的笔记本是AMD的,Win10家庭版,芯旺微IDE安装下载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你先看下下载器上面的灯亮不亮,开发板调试可以用在线下载模式,或者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D:
上面的放大镜要点一下检测一下设备,看能否正常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