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403A的USART3问题

楼主(2021-07-12):
403A的串口3,检测中断程序已经执行,但没发出数据。
用STM32程序是正常的,说明硬件没问题。
不知道问题都出在那儿,可UART5却是正常的。
初始化程序:
void usart3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USART3_TX   GPIO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P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C.12

        //USART3_TX   GPIO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3_RX          GPIOB.11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PU;                                  //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3时钟

  //Usart3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INTConfig(USART3, USART_INT_RD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3

        RE1 = 1;                        //转为接收模式
}

中断程序:
//串口3中断(RS485)程序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NT_TRAC) != RESET) //数据发送完成
        {
                fc3 ++;
    if(fc3 < fd3) USART_SendData(USART3, fa3[fc3]);
    els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NT_TRAC);                //清除中断标志位
                        RE1 = 1;                        //转为接收模式
                        USART_INTConfig(USART3, USART_INT_RD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jcd3 = 0;
                        tpt3 = 3;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NT_RDNE) != RESET) //接收到数据
        {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jcd3 < 64)        {
                        jie3[jcd3] = 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jcd3 ++;                                                //接收数据增加1
                }
                tpr3 = 3;
        }
}

发送程序:
//====温湿度传感器数据读出====//
void input_f(u8 dd) {
        while(tpt3);
        fa3[0] = dd;
        fa3[1] = 0x03;
        fa3[2] = 0;
        fa3[3] = 0;
        fa3[4] = 0;
        fa3[5] = 2;
        crcjs(fa3,6);
        fa3[6] = crclo;
        fa3[7] = crchi;
        fd3 = 8;
        fc3 = 0;
        RE1 = 0;        //RS485发送模式
        USART_INTConfig(USART3, USART_INT_TRAC, ENABLE);        //开启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SendData(USART3,fa3[fc3]);
}

网友A:
现在403缺货吗

网友B:
上午有尝试使用你的源码做测试如下图1,能发出数据
且如果添加一点逻辑的话,如下图2,可以正常响应数据收发
需要注意的是TRAC标志在软件清除后,只能在后续再一次数据发送完成时才会置位。不会因为数据的接收等原因置位。
你可以看看我附件的代码,再来对比确认你当前的问题点。

网友C:
发送数据前要判断TRAC或者TDE标志,不然会卡死

网友D:
现在的403是不是缺货?为什么买不到,在哪里都无法进行购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送数据前要判断TRAC或者TDE标志,不然会卡死

这个好像挺关键

网友D:
我用的时候没有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