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对于WCH的MCU,大家如何加密程序,避免别人快速抄袭

楼主(2021-07-12):
使用的mcu是CH573、571,发现TB买不到脱机烧录器,只能到经销商处买。看了烧录上位机,没有发现加密功能。
一般的加密功能是利用UID和烧录器联合进行加密,在程序中验证。这种方式,保证即使别人通过产品MCU获取了你的程序,也无法短时间解密。之前用ARM/51都是这样做。主要是烧录软件支持。
有人说可以加密烧录文件,其实不保险。因为别人是可能直接通过技术手段从你的MCU中获取rom数据。如果这个过程很难,PO解需要5个月以上,那还有意义。不过估计WCH的MCU没有这么牛吧。除非协议上无法通过ISP的方式读取内部数据,否则别人总归能分析出来。
我建议WCH把这个功能加上去烧录软件。

网友A:
其实怎么说勒,真要想**你的东西,这些都不算啥。

网友B:
一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怎么说勒,真要想**你的东西,这些都不算啥。

产品主要是打时间差。等模仿出来,我已经销售占领市场。
如果不做加密,别人直接COPY,这个时间差太小。
这也是很多MCU有加密安全功能的原因。

网友C:
99%的产品跟本没必要去解,直接重新写用不了几天。

网友D:
只有一直领先的技术,领先的想法,超过别人,不然没有任何可以防止的措施。

网友E:
只要有心人想**你的东西,防不了的,但是要尽量增加他们的成本

网友F: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果代码之前,就舍得。

网友G:
一般没必要
真想做的话,可以用加密芯片、软件校验、外置flash等方式

网友H:
CH573和CH571有唯一ID,可以用这个加密。程序运行中对比唯一ID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99%的产品跟本没必要去解,直接重新写用不了几天。

大多产品都是包含特殊算法的,逻辑重写容易, 算法相关的想做到同样性能很难实现

网友J:
技术大神多着了,加密了也可以各种给你攻克

网友K:
这种东西就像,人迟早要死,那何必或者久

加密**这种东西就跟矛盾一样

增加加密功能肯定比没有加入的安全一些
有好过没有

网友L:
没啥用,要**你的始终有办法的。

网友M:
这个没有啥用

网友N:
把芯片表皮磨掉。

网友O:
可以加上黑胶啊。

网友P:
熔丝位不行了吗

网友Q:
现在抄板子也能解密吧

网友R:
可以加密的

网友S:
WCH的MCU还真的不知道呢

网友:
可以加密烧录文件

网友T:
修改BootLoader吧

网友U(2021-08-12):
引用 网友I:
大多产品都是包含特殊算法的,逻辑重写容易, 算法相关的想做到同样性能很难实现 ...

几块钱的单片机,有什么算法,加减乘除法吗,我抄别人机器都是 2W买来,硬件抄板,然后软件按功能软件重写,

拿最常见的科学仪器里面的温度控制来说,别人的设备可以控制在 正负0.05度波动,而大多数厂家只能做到正负0.2度波动,难道他们不知道抄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C:
99%的产品跟本没必要去解,直接重新写用不了几天。

玩玩小实验程序,可以像你说的这样,但是对于可靠性要求较高且大批量出货的产品,会出大问题的。出程序跟出产品是两回事,还差的远呢。

网友W:
这个问题说实话,真没必要,首先你的产品是否具有一上市就会被别人争先恐后的抄袭?

网友X:
这个可行吗?

网友Y:
不都是使用的熔丝位吗

网友Z:
加密的可行性太低了。

网友AA:
烧录软件支持?

网友AB:
可以使用OTP吗

网友AC:
加密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关键是怎么验证呢

网友AD:
楼主说的烧录器的加密码

网友AE:
程序加密是怎么一个流程呢?

网友AF:
看着比较复杂了呢。

网友AG(2021-09-18):
看了评论有点脑洞大开

网友AH:
自己写加密?

网友AI:
加密用处不大,得不偿失。

网友AJ:
其实方法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