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SD卡Bootloader离线升级基于STM32F103

楼主(2021-07-12):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做过很多Bootloader升级的产品,感觉Bootloader还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芯片的一段程序,去更新剩余的程序。从而达到更新产品软件的作用。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是通过芯片厂家的协议,通过烧录器把程序更新到Flash里面。而我们自己为什么还要部分的空间再写一个Bootloader呢?因为我们想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升级芯片里的软件。
    传输方式那就太多了,基本有的通信方式理论上都可以进行传输升级,包括CAN、SPI、IIC、USART等等。做过汽车上面的CAN升级、USART升级、SD卡升级、OTA升级。其中CAN和USART升级都是在线升级,SD卡可以称之为离线升级。就是不用PC端,在线下插入SD卡,就可完成升级。(CAN和USART如果有硬件升级的设备,也可以做成离线升级)。
    讲一下SD卡的升级,使用离线升级,设备端需要有SD卡槽,升级的时候,将升级的文件放入SD卡中,再插入卡槽完成升级。(SD卡使用的SPI驱动,原理上其实也可以称为SPI升级。。。)
    这里使用STM32F103RCT6的芯片制作SD卡Bootloader。

一.硬件
    我使用的原子mini开发板,芯片为STM32F103RCT6,带SPI驱动的SD卡槽。

二.软件(寄存器编码,为的是减少Bootloader的代码占用空间)
1. SD卡使用的是SPI驱动。SPI1_Init()初始化,SPI1_ReadWriteByte读写。

2. SD卡驱动和FATFS文件系统。读SD卡、写SD卡、初始化SD卡等等,都是写好的驱动程序,直接可以用。这里也是用到了FATFS文件系统,需要移植两个文件。这里不多说。

3. 芯片Flash的操作。由于升级APP程序片需要用到Flash的操作,所以Flash的擦除,写入不能少。

4. APP程序跳入。当Flash里面写入了更新后的程序,需要跳转到Flash的起始地址,所以有一个函数需要。

5. 应用部分:
  首先选择一个起始地址,是需要刷写程序的起始地址。只要大于Bootloader程序的总长度,并且APP程序的长度不能超过(芯片大小 - Bootloader程序大小)即可。
  然后Flash中选取一个地址作为标志位,用于判断是否需要更新程序。
  最后就是读取SD卡里的文件,把读取的写入到对应的Flash里面,完成跳转。

    Main函数,先检测0x08002FFE这个地址的标志位,如果是0x02,说明有应用APP程序,不需要进行升级,所以直接iap_load_app(FLASH_APP_ADDR)跳转到APP的起始地址,开始运行程序,BOOT程序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不是0x02,说明是新的芯片,或者是没有进行过升级的。就开始进行BOOT程序的升级流程SD_Update()。

  这里是打开SD卡、挂载的一些操作。如果成功进行到下面。

    f_read读取SD卡中的文件&file,并赋值到buffer数组中,STMFLASH_ErasePage擦除一片FLash区域,STMFLASH_WriteHalfWord进行写入。写入完成后PageOffest += STM_PAGE_SIZE,记录写入的片数,继续读SD卡的文件(注意,这里不是一次性全部读完,每次读取STM_PAGE_SIZE的大小,再写入),擦除写入。。。直到(res || br = 0),没有可读的,break,退出while(1)循环。擦除标志位的地址STMFLASH_ErasePage(0x08002FFE),并写入0xFF02,*(vu16*)(u16)(0x08000000 + 0x2FFE)=0xFF02(下次上电后读到这个0x02的标志位说明已经有APP程序了,直接跳转到APP地址就好了)。
  最后iap_load_app(FLASH_APP_ADDR),SD卡的Bootloader流程结束,进入到APP程序中运行了。
  附上Keil工程共大家参考。

@21小跑堂 :好的,没问题,下次换一下
听说代码截图换成正常效果的更赞哦~

网友A:
文件操作系统还是比较好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操作系统还是比较好好用的。

是啊,文件系统真不错

网友B:
这个资料太珍贵了,不错的。很棒的应用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太珍贵了,不错的。很棒的应用技术的。

不至于。。。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用U盘升级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盘升级会更好,

适用于那些没有U盘接口的芯片哈

网友D:
这个操作挺好的,方便升级

网友E:
SD卡升级  是不是有些风险呀,谁都可以更改你的程序了

网友F:
这种升级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方便

网友G:
挺好,方便出差做技术支持的同事了

网友H:
支持楼主,感谢分享 写的很详细

网友I:
其实BootLoader升级,知道一种其他的也就差不多了,就是做好数据完整性,校验做好,保证数据准确性

网友J:
这种就是容易被恶意升级,如果换成特殊的升级方式,就能好一丢丢

网友K:
是不是可以演变成脱机烧录烧录器呀 嘿嘿

网友L:
属实挺好,这样让现场更新固件更方便了

网友M:
请问,你这是占用MCU的flash地方来存储程序了是么?

网友N:
写的很细致 感谢分享哈

网友O:
这个固件升级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要去考虑 不过您这个帖子也是极有参考意义的 感谢分享出来

网友P:
通过这种逻辑,其实还可以485升级 不过要存在外部的flash里,不然MCU的flash很贵 成本会高一点

网友Q:
相当不错了,以后演变成网络升级 基本上都不用去现场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固件升级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要去考虑 不过您这个帖子也是极有参考意义的 感谢分享出来 ...

是的,这只是最简单的传输例程。实际上还需要很多东西考虑,协议,完整性检验,依赖性校验,回滚等等

网友R:
非常感谢,刚好可以学习

网友S:
找时间看看,BootLoader

网友T:
不能下载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这是占用MCU的flash地方来存储程序了是么?

用的是SD卡呀,把SD卡里的程序下载到MCU里的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相当不错了,以后演变成网络升级 基本上都不用去现场了 哈哈哈

嗯嗯,对,也有OTA升级的方案,以后有时间写一下

网友U:
使用fatfs了吗

网友V:
像BIOS那样的固件程序

网友W:
通信方式理论上都可以进行传输升级吗

网友X:
还是需要靠BootLoader 程序和App 程序的配合

网友Y:
来个BootLoader流程

网友Z:
SD卡传输方式改变为DMA

网友AA:
没有移植fat文件系统?

有的

网友AB:
没有用过SD卡启动

没有用过SD卡启动,只是读取SD的数据哈

网友Y:
偏好SD卡?

BOOT升级的一种而已

网友Z:
复制到 SD 卡中,然后让单片机可以读取相应的 bin 文件

网友U:
必须使用文件系统吗

也可以不用的

网友V:
加载启动任务就完全由BootLoader来完成?

其实就是程序启动先进入BOOT中,检查标志位,没有升级的标志就进入APP中

网友W:
带SPI驱动的SD卡槽

网友X:
BootLoader 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AC:
这个不是得用modbus吗

只是示例代码,没有用到任何协议,全文件数据传输

网友AA:
SD卡中的内容无法识别怎么处理

网友AB:
SD加大了,占用空间也大。

没有用SD卡启动,只是读取SD卡的数据,和SD卡的大小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卡升级  是不是有些风险呀,谁都可以更改你的程序了

所以要加依赖性校验啊,加密,只有自己下发的文件才能升级,别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就是容易被恶意升级,如果换成特殊的升级方式,就能好一丢丢

增加依赖性校验或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这是占用MCU的flash地方来存储程序了是么?

就是应用程序的地址

楼主:
不难哈,就是那几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还是需要靠BootLoader 程序和App 程序的配合

对,要不然在APP无法切换到BOOT中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不过可以随便的文件啊,只要是自己能读取到的hex数据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通信方式理论上都可以进行传输升级吗

我感觉是这样的,不过只用过串口、SPI和USB的

网友AD:
楼主辛苦了  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AE:
升级失败的话如何处理呢

例程,所以没有做这个逻辑,可以回滚,也可以死在boot,看功能需求

网友AF:
希望对我的代码有帮助

网友AG:
现在这个板子还能有现货吗

啥板子?

网友AH(2022-01-25):
楼主的代码很实用,更可贵的是楼主的人品,免费公开源码,以后是个干大事的人物。

网友AI:
这个需要外部的FATFS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个需要外部的FATFS了吗?

这个没有用FATFS,用的SD最简单的片区读取

网友AJ:
USART升级、SD卡升级、OTA升级都研究啊。

网友AK:
文件系统是个好东西

网友AL:
比IAP强多了。

网友AM:
需要自己做烧写器吗?

网友AN:
离线升级STM32F103高端了。

网友AO:
自己修改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自己修改BootLoader?

相当于又新加了一层自己的BootLoader,和芯片自带的没关系

网友AP(2023-12-19):
引用 网友E:
SD卡升级  是不是有些风险呀,谁都可以更改你的程序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想呢?你既然都用了文件系统,都有SD卡了。   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写验证,在SD卡放一个验证的文件,具体的算法可以使用AES或者md5配合其他来实现。 如果验证不通过,你就没必要升级,这样子可以防止别人更新你的代码,改不了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