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仿真

楼主(2021-07-12):
GD32写串口通信程序,仿真打断点,程序不运行至断点处,是在system_gd32f4xx.c中的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20m_8m_hxtal()执行,不能跳出。

网友A:
你看看程序是不是卡在等待外部晶振稳定那里了,如果是外部晶振不能稳定,那就要检查硬件电路了

网友B: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2021-08-17):
那是怎么解决的,楼主分享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怎么解决的,楼主分享出来呀

我仿真选择了软件仿真,所以不行,去掉软件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