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DC24V转DC3.3V电路求教

楼主(2021-07-12):
本人需要将DC24V转换为DC3.3V,以便供给MCU使用,至于电流值在100mA。那么这个功能该如何实现,我考虑24V转3.3V如果用两级LDO的话应该转几V先比较好?

网友A:
这么大的降压,应该首选DC-DC降压组件(效率至少80%),使用LDO,不管多少级,效率都会低得可怜(η=3.3/24=13.75%)。

@wanwenhao1 :嗯 一般MCU都要纯净一点的 不然像ADC啊 之类的 会很不稳定
@hobbye501 :如果供给MCU必须要比较纯净的直流电,那确实只有先DC-DC到5V左右,再用LDO稳压至3.3V。
可以先DC-DC 再LDO 效率客观且稳定可靠

网友B:
这个可以先用LM2596系列DC-DC转换成5V  再用ADS1117变成3.3V

网友C:
这么大压差,100mA,LDO要烫死了,用BUCK DC-DC降压稳压芯片,lm2596等等,国内还有其他牌子,很多

网友D:
先用DCDC将电压降到5V ,推荐使用TPS5430。再将5V点用LDO降到3.3V。推荐使用LM11117-3.3

网友E:
TPS5430直接可以输出3.3V。

网友F:
不建议直接BUCK,毛刺很大,通电瞬间容易不自杀,谨记,谨记

网友G:
车载常用的mp1582

网友H:
https://www.cnblogs.com/shangdawei/p/3309018.html

网友I:
https://www.pwchip.com/product/PW2312A-264.html     输入55V耐压,600MA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