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69P42 单片机在电磁炉设计

楼主(2021-07-13):
电磁炉工作时, 虽然输入信号是市电的220 V 交流
电, 但是为了保持功率恒定和内部稳定工作, 需要对各参
数进行实时的检测和控制, 以有效地实现锅具超温保护、
锅具干烧保护、锅具传感器开/短路保护、忘记关机保护、
IGBT 温度限制、IGBT 温度过高保护、低温环境工作模
式、IGBT 测温传感器开/短路保护、高低电压保护、浪涌
电压保护、VCE 抑制、VCE 过高保护、过零检测、小物检
测、锅具材质检测、定时等功能。
这些参数中有很多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 因此, 使
用单片机实现检测和控制,无论从成本上, 还是从可靠性、
实现方案上,均是较好的选择。

楼主:
电磁炉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
的厨房电器。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工频电流进行
感应加热;另一种是利用15 kHz 以上的高频电流进行感
应加热。前者称为“工频电磁炉” , 后者称为“高频电磁
炉” 。工频电磁炉无需进行工频到高频的变换电路, 电路
复杂性较小;但是, 需要特殊的复合材料(一般为不锈钢、
铁、不锈钢、铝四层复合)制成的烹饪锅具才能正常工
作[ 1] 。高频电磁炉需要设置高频变换和控制电路, 但无需
复合材料制成锅体。家用电磁炉一般采用高频模式。

楼主:
高频电磁炉热效率高达83 %。在电磁炉内部的主谐
振部分[ 2] , 由整流电路将50 Hz /60 H z 的交流电压变成直
流电压,再经过控制电路将直流电压转换成频率为20 ~
50 kH z 的高频电压。高速变化的电流流过线圈时, 产生
高速交变的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金属器皿时, 底
部会产生巨大的涡流, 使器皿本身自行高速发热, 然后再
加热器皿内的物质。

楼主:
电磁炉工作时需要检测、控制的信号或参数有以下
14 种:工作电压(输入、模拟量), 工作电流(输入、模拟
量), IGBT 工作温度(输入、模拟量), 输出到器皿的温度
(输入、模拟量), 交流电过零(输入、数字量), 同步(输入、
数字量), 风扇(输出、数字量), 蜂鸣器(输出、PWM), IGBT
导通和截止(输出、PWM), 电源浪涌(输入/输出、数字
量), IGBT 之C 端的过压(输入/输出、数字量), 试探信号
(输出、数字量), 按键监测(输入/输出、数字量), 显示控制
(输出、数字量)。

楼主:
SH69P42 是中颖公司基于SH6610D 内核的4 位
RISC 指令集的单片机。它带有4 通道8 位SAR A /D 转
换器, 2 通道10 位PWM 输出, 2 级3 种中断(A /D 中断、
端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 2 个8 位定时器, 16 个I /O 引
脚;内有OT P 型ROM (3 072 ×16 位)和RAM(192 ×4
位);还有低电压监视复位和内置看门狗电路, 振荡器工作
频率为32 768 H z ~ 8 M Hz 。SH69P42 共有43 条指令, 每
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均等,为振荡器周期的4 倍。

网友A:
中颖是上市了的吗?

网友B:
是否可以给一个原理图,我看看究竟咋回事?

网友C:
现在白色家电确实很火的。不知道怎么用比较好一些。

网友D(2025-08-01):
SH69P42原理图

网友E(2025-09-27):
SH69P42 单片机适用于电磁炉设计,集成多路 ADC 用于温度、电压检测,有 PWM 模块控制加热功率,支持过温、过流保护。其低功耗特性适配家电场景,可实现加热档位调节、定时等功能,外围电路简单,降低设计复杂度,提升电磁炉可靠性。

网友E:
SH69P42 单片机适配电磁炉设计,集成多路 ADC 模块可检测温度、电压等参数,PWM 模块精准控制加热功率。支持过温、过流等保护功能,能实现档位调节、定时等操作。其低功耗特性适配家电场景,外围电路简单,可降低设计难度,提升电磁炉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