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

楼主(2021-07-13):
SH79F1611 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设计

楼主:
现阶段对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数字化控制系统以普通方波控制为主,主要控制
芯片有NEC SH79F9211、中颖SH79F1611 等。时至今日,基于市场上对双模型
直流无刷电动车控制器的需求,国内各大控制器厂商均着手进行了双模型控制器
的设计,并量产。

楼主:
SH79F1611 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 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传
统的8051 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它保留了标准8051 芯片的
大部分性能,包括内置256 字节RAM 和2 个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拥有1280 字
节外部扩展RAM,以及存储程序的16K 字节FLASH,最重要的是集成了2K 类
EEPROM,用于在系统掉电后存储重要数据。SH79F1611 还集成了两个多输入模
拟比较器,两路放大器,12 位集成数字比较功能的高速ADC,以及6 路输出带
死区时间控制的电机控制PWM 模块,非常适合于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其功能特
性如下:
1) 模/数转换模块(ADC):
SH79F1611 包含一个单端型、12 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ADC 基准电压
可以选用外接参考电压或者芯片供电电压。该模块中有15 路模拟输入通道,可用
作欠压、开关等输入信号检测。
2) 中断:
SH79F1611 有15 个中断源:3 个外部中断(INT0、INT1 和INT4),4 个定
时中断,一个EUART 中断,系统时钟监控中断,1 个SPI 中断,ADC 中断和PEM3
中断,电机控制PWM 模块中断和两个模拟比较器中断。不同中断间采用4 级优
先级结构,为处理15 个中断源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3) 电机控制模块 PWM0/1/2 模块:
SH79F1611 内建一个16 位电机控制PWM 模块。PWM 模块可以产生周期和
占空比分别可以调整的脉宽调制波形。寄存器PWM3CON 用于控制PWM 模块的
时钟源,寄存器PWMP用于设置PWM模块的周期,寄存器PWMD用于设置PWM
模块的占空比。
该PWM 模块由时基模块、波形发生模块、死区&极性控制模块、故障检测
以及输出控制模块组成。PWM 故障检测的主要目的是:当故障发生时(比如过
流或短路)可以切断PWM 输出,进入无效驱动状态(输出高阻态),进而达到有
效保护功率器件的目的。由于是由硬件控制,因此响应速度非常快。PWM 输出
控制与故障检测模块用于决定最终的PWM 波形Py_D 是否在PWM 引脚上输出,
在无刷直流电动机短路/过流时可以及时有效的保护逆变器MOS 管,防止功率
MOS 管在输出相线短路时损坏。

网友A:
这个速度可以跟得上吗?

楼主:
系统硬件实现

楼主:
在逆变器驱动桥源极与接地端串接5mΩ 康铜电阻KT1 进行电流采样,采样
所得电压信号,一个支路通过R89直接输入给SH79F1611 内部集成比较器同相端,
用以与反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平进行比较,实现对峰值电流过流的保护,快速作出
响应。该电流采样支路主要用于应对电机相线相互间短路、或相线和电源的正、
负极短路时,电流瞬间增大,大大超过电流限值的情况。此时需要立即作出响应,
切断驱动电路,让逆变器停止工作。另一支路通过R90,输入给SH79F1611 内部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同相端,经内部运算放大器放大后,做出响应的保护动作。该
支路对电机工作平均电流进行检测,当电机负载缓慢增加,直至超过电流保护点
的异常情况进行保护动作。

网友B:
电动二轮车上有中颖的产品吗?

网友C:
无刷电机的应用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D:
细致入微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致入微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

共同学习!

网友E(2025-09-08):
双模型指两种控制策略结合,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实现高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F:
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融合有感和无传感器两种控制模式。低速用有感模式(霍尔 / 编码器)确保启动稳定,高速切换到无感模式(反电动势检测)降低成本与损耗。通过 MCU 实时监测转速,自动切换模式,兼具启动可靠性与运行高效性,适用于家电、汽车等场景。

网友G(2025-10-13):
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集成位置传感器与无传感器两种模式。有感模式通过霍尔元件精准检测转子位置,启动快;无感模式靠传感器,靠反电动势估算位置,适合高可靠性场景。可自动切换,兼顾启动性能与运行稳定性,适配多种应用需求。

网友H:
这种控制器能同时处理两种模型,优化电机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I:
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集成方波与 FOC 两种控制模式,可按需切换。低速用 FOC 实现平稳静音,高速或负载剧变时切方波保证响应,兼顾高精度与高效能。适配宽转速范围,降低复杂场景下的控制难度,提升电机运行适应性与可靠性。

网友J(2025-11-18):
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核心是兼容有霍尔与无霍尔双模。霍尔正常时精准控电机换相,损坏后自动切无霍尔模式保障运行,还常带恒流控制、反充电等功能,具备过流、缺相保护。适配电动自行车等车型,能简化接线,提升电机运行稳定性与设备续航,是这类设备的核心控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