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UC120RD2DN,無法成功將CPUCLK從外部24MHZ XTAL,經PLL倍頻為48MH

楼主(2021-07-13):
程式設定如下,但CPUCLK一直維持在24MHZ,PLL沒有倍頻輸出

main (void)

{

    uint32_t        delayCnt;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24MHZ External X'TAL

    SYSCLK->PWRCON.OSC22M_EN = 1;

    SYSCLK->PWRCON.OSC10K_EN = 1;

    SYSCLK->PWRCON.XTL32K_EN = 1;

    for (delayCnt=0;delayCnt<100000;delayCnt++);        // Delay for clock stable

    SYSCLK->CLKSEL0.HCLK_S = 0x010;            //  HCLK clock source = PLL clock

    SYSCLK->PLLCON.PLL_SRC = 0;

    SYSCLK->PLLCON.OE = 0;

    SYSCLK->PLLCON.BP = 0;

    SYSCLK->PLLCON.PD = 0;

    SYSCLK->PLLCON.OUT_DV = 3;        // NO = 4

    SYSCLK->PLLCON.IN_DV = 1;                // NR = 3

    SYSCLK->PLLCON.FB_DV = 22;        // NF = 24

                                                                // PLLFOUT = FIN * NF/NR * 1/NO

                                                                //                   = 24MHZ * 24/3 * 1/4 = 48MHZ

        LOCKREG();

网友A:
#include "NUC100Series.h"
#define __HXT         (24000000UL)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Clock Frequency */

/*
* @brief This function updates clock registers to fulfil the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SYS_Init()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10K_EN_Msk|CLK_PWRCON_OSC22M_EN_Msk|CLK_PWRCON_XTL32K_EN_Msk|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source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CLK_CLKSTATUS_XTL32K_STB_Msk|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Disable PLL first to avoid unstable when setting PLL */
    CLK_DisablePLL();

    /*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CLK->PLLCON & ~(0x000FFFFFul)) | 0x0000C00Eul;

    /* Waiting for PLL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If the defines do not exist in your project,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clk.h in the Header folder appended to the tool package. */
    /* Set HCLK clock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ISP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WDT_MODULE);

    /* Set IP clock */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MODULE_NoMsk);
    CLK_SetModuleClock(WWDT_MODULE, CLK_CLKSEL2_WWDT_S_HCLK_DIV2048, MODULE_No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