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您好,N79E715 8051 C寫data進Flash裡,再把它讀出來

楼主(2021-07-13):
搜尋到幾個flash的範例程式,都很複雜,而且編譯完成後
燒進MCU裡,讀Flash也都沒有正確
我要的很簡單,就單純寫data進Flash哩,再把它讀出來
程序如下:
data=0x80;
寫入flash地址0x3000;
讀出data;
求大神降解

网友A:
bsp内有sample code
N79E715_SampleCode_Keil_C51_V1.0.0\Sample_Code\ISP_APproData

N79E715 BSP 下载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EC0120150923114343

网友:
有例子,要开启这个功能吧

网友B(2021-08-13):
应该都不是那么复杂啊

网友C:
应该有成熟的函数啊

网友D:
默认的不是开启了吗

网友E:
应该有官方例程的

网友F:
能读出来数据吗

网友G(2022-03-15):
如果是要将常量放在flash里,按照如下方法:

1、程序里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data=0x80;

2、在keil的魔术棒里按照如下设置保存位置

如果是程序里会改变的量,可以用ISP命令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