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根据需要的外设资源情况选型

楼主(2021-07-13):
官网的选型链接里筛选条件根本就用不了

网友A:
说说你的应用场景

网友B:
简单的说,
看看你需要几个通信口,几个控制,几个采样
有没有预留接口
~~
如果,完全自主选型,就找满足条件的,资源够用就行。
如果,单位制定某种低端,中端和高端的mcu,可以在里面选,这样程序底子经过验证,直接搞逻辑就行了。

网友C:
不就是看看一样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找个满足你需求的MCU么

网友D:
还是需要根据功能去选择适当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