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2-meV1.0下载器 Kiel识别不到DeviceID,设备管理器中Nu-link设

楼主(2021-07-13):
如题
M031开发板,旗舰店买的连接PC的keil后无法下载程序。
驱动安装版本

网友A:
不会呀,我的也是M031开发板,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B: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啊,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烧录器吗
我看版主用的问题数据线就是连接不上,换了个好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