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KEIL软件里,下载MS51程序时,报错如何解决? 我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3):
默认的就可以烧录啊,你这是怎么自己设置的。

网友B:
换别颗试试

网友C:
编译好了用专门的下载工具下载试下

网友D:
没连上么?这个是

网友E(2021-08-13):
能连上这是  但是flash有问题

网友F:
供电电压给的多少

网友G:
使用的什么下载工具啊

网友H:
编译的报错吗

网友I:
能正常识别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