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硬件延时和软件延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13):
在嵌入式项目中,软件开发基本上都会使用到延时,那么,该用软件延时还是硬件延时?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软件延时靠跑空指令,是CPU在数绵羊,而硬件延时是靠定时器,定时器计时。就好比你数数字估摸着一分钟,跟看着闹钟走一分钟的区别一样。

网友B:
软件比较难算的准,跟cpu跑的指令有关,
硬件是专门的计数器去作,比较准碉,不占用到cpu操作。

网友C:
硬件延时更精确

网友D:
就是定时器定时,属于硬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