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仿真问题

楼主:
Proteus没有STC8单片机无法仿真,在哪能找到元件库吗
如果proteus不能仿真   还可以怎么仿真?主要是现在手上只有个单片机,条件比较局限

网友A(2021-07-13):
Proteus里面只有51接近STC,STC8是在51的基础上扩展的

网友A:
不能仿真就搭建最小系统、硬件电路,实测程序吧

网友B:
拿个IC,硬件仿真。

网友C:
几块钱的事,不要这样搞

网友D:
其实可以这样,STC大部分程序都是兼容的,硬件只要你不用到STC8的特殊引脚和功能,都可以用STC89C52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