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整流电源烧毁,防不胜防

楼主(2021-07-13):
原理图如下,打X处为烧毁铜箔。
D1为半控整流桥,2个可控硅,两个二极管组成,R1为负载,M1(0-600V,输入阻抗约2.7M)、M2(0-150mV对应0-5A,输入阻抗约20K)为表头,电源最大输出电压300V,最大电流5A,在客户现场,可控硅或二极管接连烧毁,PCB上铜箔烧断。
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了,我认为是接到表头上的线接错了,客户表示不可能。发过去新的整流电源,客户自行更换,然后好了,我问客户有没有更改线路,客户说没有
当然,有个别客户承认,说是表头的线接错了,大部分客户说没接错。

网友A:
看烧毁的铜箔走向,极像是输出端短路引起的。但即使表头的线接错了,两表头都是电压表,mV表头的内阻也有20k,不应该因此造成输出端短路呀,应该还是其它原因引起输出端短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烧毁的铜箔走向,极像是输出端短路引起的。但即使表头的线接错了,两表头都是电压表,mV表头的内阻也有20 ...

电源的V+端,如果接错,将直接短路

网友A(点评):
不理解你说的“电源的V+端接错”是何意思,该电源给用户用,由用户将用电器接到此电源上,只能说用户将电源输出端整短路了,岂止是“电源的V+接错的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连接到负载R1的铜箔没有烧毁,真正的负载回路没有短路,短路的是接到表头上的线路,比如,将电源端的V+,接到表头的V-端,这样就短路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打个比方,插座上接了一个负载,然后你用万用表去量一下负载两端的电压,然而不幸的是,表笔的两根线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烧毁的铜箔走向,极像是输出端短路引起的。但即使表头的线接错了,两表头都是电压表,mV表头的内阻也有20 ...

连个不保险丝都没有?

楼主:
说明书上要求用户接线,进线和出线都要串保险丝,然并卵,很多用户不愿意装,理由是:我以前都没装,也一样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要求用户接线,进线和出线都要串保险丝,然并卵,很多用户不愿意装,理由是:我以前都没装,也一 ...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装、要让用户去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装、要让用户去装?

我们只是生产这个电源,用户买去后装到柜子里,柜子里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电源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不做整套设备啊。如果保险丝装在电源上,一个是体积太大,无处安装,第二是不方便用户更换。毕竟是380V的电源,保险丝体积挺大的。

网友D(点评):
让客户换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我电话指导客户接线,结果客户把220往地线上插,客户不按我说的做,但老板非要扣我的前。。

网友B(点评):
强词夺理!一个保险丝管的事,加了它可以提高你们产品的可靠性,何乐而不为?当然现在很多厂家为降低产品成本真是绞尽脑汁,但是总不能降低产品的可靠性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要装三个,不是一个。线路板上没法安装,以为体积太大。

楼主:
要装三个这样的保险丝

网友B(点评):
干嘛非要装这种保护开关,完全可以在线路板上装3只保险丝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保险管?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玻璃管的没见过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玻璃管的熔断速度不够,耐压也不够。

网友E:
引出表头端子处,不会串联电阻呀,即使表头端子短路,也不会烧铜箔

楼主(点评):
下一版本电阻已经安排上了,已经卖出去的就改不了了

网友F:
这个很明显就是瞬间过流,导致PCB铜箔电流过载直接烧坏,像这种应用要么内部电路上加保护器件,过压、过流都得考虑,要么就是外部加保护器件,直接裸奔确实胆大。